新人求助!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磁铁掉下来 用什么胶水粘结回去呢?

楼主(2010-12-07):
 我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那一圈磁铁 有两个脱落了。请问大大 使用什么胶水粘回去呢?用502胶水的话 我担心电机发热 502会脱开啊

谢谢

网友:
用AB胶粘上即可,注意不要粘错极性。

网友:
建议换掉马达吧,万一没粘好.空中失去动力损失更大.

楼主:
AB胶水要是高温会开的 大概在六十度左右 它的粘结强度就会明显降低啊

楼主:
在线等答 案。各位大大出手啊 新人求解。。。致谢

网友:
AB可以用,最好是买做玻璃钢的大罐的树脂薄薄的涂上一层就够了。502粘接金属基本没有强度,而且易燃

楼主:
AB胶好像遇热就软化的 可以的吗?好像听说有个叫什么航空胶的 。。。很稀 好像颜色是黑色的 具体什么名字还不知道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AB胶,没问题。如果LZ担心高温脱胶,可以到化工店找一种3组份的高温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AB胶,没问题。如果LZ担心高温脱胶,可以到化工店找一种3组份的高温胶。

谢谢!请问那种三组份的高温胶的名称是什么呢?
再次感谢!!!

网友:
我来猜测一下吧,估计应该叫三组份高温ABC胶。
纯属玩笑……

网友:
牌子和型号记不太清了,属于丙烯酸类胶,正如LS说的有A、B、C 3支,A+B 1:1混合后也可粘接零件,性能同普通AB胶,A+B+C1:1:1混合后粘接零件即可耐高温,调好的胶呈紫灰色,气味与丙烯酸AB胶相同,干得很快。

网友:
就叫高温胶,另外有种氧化铜高温胶,可耐200°C-300°C的高温,干得很慢,要24小时才固化,固化后像水泥,胶质较脆,最好别用这种胶。

楼主:
再次感谢LS各位大大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