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调速

楼主(2010-12-07):
各位老师;普通电钻如何改成调速电钻?请指点。多谢。

网友:
买一个手电钻调速开关,OK 啦。

网友:
楼上正解,我家好多把电钻,都给我爸改成调速和正反转的多用钻。

网友:
楼主要的是电原理图
同寻找。

网友:
可控硅调速比较简单。

楼主:
是否可用调光开关进行调速?

网友:
那种调速开关就是用双向可控硅调压的。这个电路网上大把大把的。另外大部分的110V电动工具也可以用这个电路来实现直接用22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就是这个电路。

http://www.elecfans.com/soft/20/2008/200808267569.html

请啃这本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用调光开关进行调速?

可以,我用过,但得改,在可控硅上并联阻容吸改电路来保护可控硅,整流后还可以给直流220V电机调速,就是低速力量略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电路。

http://www.elecfans.com/soft/20/2008/200808267569.html

请啃这本书。

这个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