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好的频段是什么?

楼主(2010-12-07):
用低频
遥控器
72时,远程的

楼主:
为什么数传比图传要便宜一些?能不能把图像转换成数据信息用数传发射,再解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啊,但需要较大的带宽,叫3G技术开源吧

网友B:
一般数传的传输量够不着传输图像,就能传点数据,如果下行大了还要影响上传,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