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将发动机的性能发挥出来。

楼主(2010-12-07):
我是用华盛的发动机的,请问各位大哥怎样改发动机。教教小弟吧

网友:
改进气冬菇头,加机械双涡轮增压,排气改用直排。性能应该可以提升30%左右吧

网友:
别忘了还有点火装置哦

网友:
买个大的发动机

网友:
高压包化油器都换吧

网友:
我的也是华盛发动机,我是这样改的:
1、水冷套换成双进双出。
2、电磁线圈改成小松的。
3、化油器换成Walbro WT-257。
4、活塞环换成小松的。
5、化油器座换成金属的。
6、谐振管换成英国管,同时改为105度的排气。
7、火花塞换成铱金的。
8、机匣排气口上方搓掉1MM。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轴承换成SKF的

网友:
6、谐振管换成英国管,同时改为105度的排气。
8、机匣排气口上方搓掉1MM。

网友A:
回复老贾

我的船原来是S型谐振管。效果没有105度的好。所以换成105的弯管,同时换成谐振更好的英国管。
排气口上方搓掉1MM是为了增快排气,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呵呵,这点是同张随意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原来是S型谐振管。效果没有105度的好。所以换成105的弯管,同时换成谐振更好的英国管。
排气口上方搓掉1MM是为了增快排气,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呵呵,这点是同张随意学的。

哦,明白了。 想要转速还可以往上多开一点的。

网友:
我向上搓掉了2.5mm

网友A:
多谢老贾和玩船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贾和玩船仔!!!
................

网友:
看能用黄道的改良法帮到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