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为看金鱼尾拍的 发现个问题。。。 求助

楼主(2010-12-07):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4MDEzODky/v.swf[/wmv]
尾巴偶尔上翘,这是怎么回事。再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算有金鱼尾么?

不会贴视频。。我再研究下怎么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4MDEzODky.html

网友:
帮帖一下

网友A:
真强 不怕万一 车把你给撞了

网友:
  我大膽的假設,如果不是你推了向前的搖杆的話,

有可能是橫軸的膠墊圈之類.........

檢查一下,    我是菜鳥,我不懂的

网友:
上下点头,也有可能是转速不够,试试调高点转速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油门曲线设置成0-45-70-85-100,曲线不顺滑再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强 不怕万一 车把你给撞了
我在自家的院子里。。。
因为在客厅里调,去飞场飞了再调太麻烦 直接在后院调的。

楼主:
呵呵 我去调一下油门曲线 增加转速试试~
谢谢ls各位~~

网友:
减小螺距  提高转速 试试

网友:
这不算金鱼尾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可能是舵机不行了啊,注意一下几个斜盘舵机啦!

这个现象不叫金鱼尾

网友:
转速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