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 飞电的兄弟给电池准备个热水袋吧

楼主(2010-12-07):
今天实验了一下, 室外温度 9度左右, 一组电池用热风枪加热了下   一组常温飞, 结果加热过的电池明显暴力很多.

网友A:
   其实有电池专用的保温袋卖的~~~~~

网友:
那保温袋一定很贵把?哈哈。去超市里面找装冷饮的保温袋(和路雪),里面放瓶热水,简易保温袋

网友:
风枪……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天冷有天冷的好处,平常飞完很热的电调,现在飞完只是温温。

网友:
其实低温对电池影响很大的,原来看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说的数码相机上的电池,但是都是锂电池吧.
    我只依稀记得 0°C以下时锂电池貌似会减少百分之20以上的电量吧...(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哈)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拉开衣服,把电池放在怀里....方便....

网友:
9度好暖和啊
我们这都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电池专用的保温袋卖的~~~~~

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
起飞前 把下一块电池 放怀里 暖暖

网友:
上了天直接暴力3D,给电池加温

网友B:
电池自己本身就会发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自己本身就会发热吧`

可是当它发热时  你的电也用的差不多了.  意义就不大了, 一开始就有点温度的话, 电池放电速度会快很多. 也就暴力些了

网友:
我就是用热水袋给电池加温,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电池也要受保护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