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圆柱上画过心线?奖品出现了哦

楼主(2010-12-07):
我想在铝圆棒上钻2个孔,位置如下:

在 cad 太容易了,找中心啥的都是自动吸附的,没难度没说的。可实物上改怎么搞呀?
我手头有游标卡尺,,,其实还有别的,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画,用什么工具去画,怎么去找圆心?
有经验的朋友请教教我吧,谢谢啦

网友A:
找个平板量直径,然后除2画的就是了

网友B:
卡尺也可以画,最好是高度尺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平板量直径,然后除2画的就是了

这个啥意思?就是说先量好圆柱的直径/2,再用这个宽度裁出一段矩形纸片,顶边贴到圆柱上就行了吗?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也可以画,最好是高度尺画

是这个吗?

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是把圆柱卡在哪呢?真的不明白,能再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圆柱放在大平板上 或者V形铁上或者分度头上 高度尺调成相应高度  划过端面 转90度 再划一次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把cad图打印出来贴在圆棒上就行了。

网友:
用卡尺先把圆心找出来,接着画一根通过圆心的直线,再用卡尺按需要的尺寸找出二个圆的圆心。

楼主:
用卡尺先把圆心
请问这个改怎么弄,能说下具体的做法吗? 我就是这个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卡尺先把圆心
请问这个改怎么弄,能说下具体的做法吗? 我就是这个搞不懂

量出直径,卡尺取半径定位,以圆周面为基准端面画一道,再转个角度画一道,交叉点应该就是是圆心

网友:
上面两楼的方法都可以呀。

楼主:
就是取得半径后,卡尺一头顶在圆柱外侧,然后像圆规一样画圆弧。2次后的交点就是
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明白了
不能让大家白忙,有奖励的哦 奖品在下面:

:loveliness:不喜欢的不要骂我哦

另,直接把图纸打印到纸上再贴上,这个不好吗?看前面也有朋友提到,但却说是 精度不高?这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这样有方便又精确呀。正准备买台喷墨呢,请大家再解答下吧,谢谢哦

网友:
还可以用组合角度尺中的中心规直接画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明白了
不能让大家白忙,有奖励的哦 奖品在下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1NzExMTYw/v.swf

:loveliness:不喜欢的不要骂我哦

不是不喜欢,是会让潭子里99.999%的男哥们们感到自卑

网友C:
只有cpkf的主意才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cpkf的主意才是好主意

受之有愧,还你还你

网友:
这个画 的方法还真是很多,本来,想骂LZ笨笨的, 看到礼物了,就算了

网友:
问题太差了,奖品不错。

网友:
卡尺不能当圆规用的,看了奖品对搔首弄姿一词理解了

网友:
专门一把卡尺做划线尺,划坏了再买一把,一包烟钱的事

网友D:
楼上可不要教坏小朋友啊,我本来也这么搞,喜欢用卡尺画,现在都习惯了改不过来啊,家里都没把好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可不要教坏小朋友啊,我本来也这么搞,喜欢用卡尺画,现在都习惯了改不过来啊,家里都没把好尺了。

用这个吧
划线卡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5781&extra=page%3D1

网友:
高度尺画最方便

网友:
來看獎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恐怕一把直角尺还不够用,还得把直尺和划线笔

还需要目测四个点

网友:
其实,最方便的是用高度尺,可能楼主暂时没这个东东

网友:
最好是高度尺配平口钳,平口钳夹住圆棒画中心线反转90°再画中心线,注意要把平口钳的尺寸算进去

网友:
又跑来看了一次奖品

网友:
高度尺最好

一、用高度尺精确测量直径并记录读数。

网友:
二、调整高度尺读数为直径的一半,在工件端面画出第一条直径线。

网友:
三、将工件转动任意角度,用高度尺在工件端面画出第二条直径线,两条直径线的交点即为工件端面圆心。

网友F:
端面中心找出来了,其它的不用问我了吧!(得点奖品不容易啊,记得下次把奖品整好点。全是手画的,好累哦  )

网友:
用中心尺。记得有这个尺子。呵呵画2条线就出来了。

楼主:
不错准备自己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面中心找出来了,其它的不用问我了吧!(得点奖品不容易啊,记得下次把奖品整好点。全是手画的,好累哦  )

感谢啊

再给您来点静态的吧
幸苦啦大家一起看哦

网友:
圆上随便画两条线,做两线的中垂线,交点就是圆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