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求大大们 推荐一款30A 电调可以用的450马达

楼主(2010-12-07):
效率高 省电。 动力足够就行

网友A:
要说明你做什么用

网友B:
固朗电机 动力是够 但不强劲

网友C:
推断楼主手头现有30A电调,不想再投入40a电调。奉劝一句,还是一步到位上个大点的电调来的保险,我曾经和楼主一样想用40A的电调飞40级,结果飞是能飞,但是不耐流,几乎没有富余电流,烧了两颗40A我才换了60A的。建议楼主不要省这个投入

网友D:
3500KV可以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