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拆过38元电机(型号:E240)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7):
请教:

谁拆过38元电机(型号:E240),有问题请教:

    拆得两个E240电机,好像与著名的38元电机一样,想做个主轴用,试了一下,一个方向压,有弹性,可压动一点;一个方向好像压不动(从电刷方向)

请教:里面的轴承如何?是角接触吗?  谢谢!

(   :funk: 不敢拆,手潮,拆开过的电机,仔细安装,声音都变大)

网友A:
轴承里面有两个弹环片的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面有两个弹环片的还有没有?


? ?   :funk: 手潮,没敢拆,不知道你说的啥东西?

网友B:
 是深沟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深沟球轴承


谢谢,那就是还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十分感谢 hezixiang

不过看别人的雕刻机安装方向都是电刷方向朝下的,以前还奇怪呢,电刷朝上不好看吗?试过才明白这样安装应该轴向不窜动,方向与我试的吻合。

你这一说,又疑惑了,我回头再试一试。

另:我的电机是拆自磁带机,前后轴好像都是8mm的

网友:
是含油轴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才把上次换下来的轴承找出来了,一个是605S的,另一个是1438S英制的,我愚见两头应该随便用,“别人的雕刻机安装方向都是电刷方向朝下的”主要是这头长一点,另外头短.(RI-1438   9.525*22.225*5.5575mm、608S    8*22*7mm).

网友:
AM用过,可以向他请教!

楼主:
再次感谢hezixiang

我把电机外围拆了,和你说的差不多, 在远离电刷面,轴承和轴粗一点,又变成8mm的,但没有弹片,轴承外圈直接与外壳接触。(我亲手从磁带机上拆下来的电机,应该没拆过)

查了一下型号,确实是深沟轴承

但确实好像还是“一个方向压,有弹性,可压动一点;一个方向好像压不动(从电刷方向)”

楼主:
和『深入且持久』同学卖的一模一样,不过中间是黑色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5%E7%BB%FA

哦,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的两种电机都是两头出轴,都带光栅。

楼主:
把光栅拆下来了,可以看见了,和『hezixiang』画的图有区别:一般带弹簧片,一边不带,所以一边压不动。

网友E:
轴承应该是NMB RI-1438S

也是换完轴承,轴跳就有加成,以后再不自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应该是NMB RI-1438S

也是换完轴承,轴跳就有加成,以后再不自己动手了。

---------------------
我是手潮,可能安装技术不行,反正我拆过的电机(一般小直流),声音都变大,现在不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