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计算吗

楼主(2010-12-07):
用2600的6S 25C电池飞2700克的1.8米上单翼A5水机,用这桨的话能估计大概留空时间吗

网友:
大飞机用小桨高转速,效率低发热大,相当不合算。而且9050三叶桨比较软,这个转速应该直接破桨了。上单翼飞机追求留空时间的话,按照200W/kg配动力已经完全足够了,你的飞机用500W电机效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另外用低kV电机上大桨效率会高。3548这个级别的电机,配合4S电池,12~13寸桨应该比较合适。

楼主:
关键这飞机装大桨有点比例失调,撑死12寸的,但非常难看,9寸和10寸的比较像真,现在4250 720kv的已经买好了,只能在这电机上做文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飞机装大桨有点比例失调,撑死12寸的,但非常难看,9寸和10寸的比较像真,现在4250 720kv的已经买好了,只能在这电机上做文章了

这样的话,4S 5200mAH电池应该能放下,配合GWS HD1060×3桨,估计电流会很小,但是推力肯定偏小,需要实际测试一下。5S电池少见,用起来不方便,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