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步,帮忙看看我采购的东西“兼容性”咋样?

楼主(2010-12-07):
配电脑配多了,都用上兼容了。。。
看看我的配置单吧,机械部分稍后:
电路部分:
57步进、3A、2相4线  50元/只*3只              共:150
TB6560驱动 3.5A 、16细分、80元/部*3     共:240
5轴MACH3接口板:120元/块*1                   共:120
控制手柄 120元/只*1                                   共:120
110V主轴 180元/只*1                                 共:180
全铜变压器 150元/只*1                               共:150
                                                                总计:960元   外加限位LED激光校准等等暂算1000块~

机械部分还在考虑中,可以给我点建议不?各位大侠?

网友:
DIY  什么高级玩意

网友A:
为啥要接口板及三轴分离的四板独立结构呢,除了价格是集成板的两倍外,可能还会增加故障率,想想电脑故障很多时候都是插接件部分出的

网友A:
这个180的电机也是无奈之举,可能是那种38的加夹头加风扇,带了夹座没?,可能还需要个PWM调速器

网友A:
变压器不知道多少瓦的,不好评,不知道抽头够不够,如主轴供电的,驱动板的,最好还有12V和5V的,不过,还得准备一套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接口板及三轴分离的四板独立结构呢,除了价格是集成板的两倍外,可能还会增加故障率,想想电脑故障很多时候都是插接件部分出的

驱动板跟接口卡分离是如果坏了其中一路驱动方便跟换,打算做控制箱,集成一下。~至于插接部分过多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十全十美嘛总要牺牲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80的电机也是无奈之举,可能是那种38的加夹头加风扇,带了夹座没?,可能还需要个PWM调速器

主轴电机为2手的其他部件都是全新的~主轴座打算自己做。还有个调速模块50块可要可不要,差点忘了,+上去1050了。至于那个控制手柄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知道多少瓦的,不好评,不知道抽头够不够,如主轴供电的,驱动板的,最好还有12V和5V的,不过,还得准备一套电源板

变压器200W输出两组组独立电压至于12V5V的接口板上带的:
独立AC20V 全桥整流滤波后得到27V左右的直流电压.供6560驱动板的供电
独立AC90V 中间还带有 35V 和65V的抽头也可以直接用波段开关分段调速
给直流90-100v的主轴供电
配合25A全桥整流器电源板。10块钱。

网友B:
已收集的东西,楼主参考一下

东方步进:57-76-3A-6.35-2相6线           3只     135
                 60-54-2.7A-8-2相6线             1只       25
57步进铸铝电机座                                            3只       45
TB6560  4轴一体驱动                                       1块     250
32V/2.5A(实际可以连续6A输出)开关电源          4只       68
X轴  hsr15-700            导轨滑块                     1对     500
Z轴  hrw27-220           宽导轨滑块                 1条     170
ER11 无刷直驱主轴 +有感驱动                    (未完工,价格不祥)
19.5V/6.6A主轴开关电源                                   2只     60
                                                                        基本    1000出头
.......  .......
.......  .......
Y轴,丝杆,连轴器,机身,附件,电控....... ......慢慢折腾

网友C:
很多新手.认为多轴板很好用...不是泼冷水..集成板才是故障率最高的.而且效率往往比不上单轴板.问题多了去了.用了单轴的保管你不想再用多轴的.不信你就买来用用

网友:
大家继续晒,好让我这样的菜鸟学习,学的差不多也动手D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板跟接口卡分离是如果坏了其中一路驱动方便跟换,打算做控制箱,集成一下。~至于插接部分过多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十全十美嘛总要牺牲一些。

如果考虑更换,这个价格正好可以买两块集成板,何不一块在线,一块备份,到有故障时,更换下来维修就是,整机使用几乎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认为多轴板很好用...不是泼冷水..集成板才是故障率最高的.而且效率往往比不上单轴板.问题多了去了.用了单轴的保管你不想再用多轴的.不信你就买来用用

想听听:

比起集成的故障都容易出在哪

效率咋比不上的

还有问题都多到哪去了

有了理论和事实根据也好让新手心悦诚服

网友:
有了理论和事实根据也好让l老手心悦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认为多轴板很好用...不是泼冷水..集成板才是故障率最高的.而且效率往往比不上单轴板.问题多了去了.用了单轴的保管你不想再用多轴的.不信你就买来用用

同样的驱动集成块,相似的电路,其他方面不好说,但在效率方面来说,单轴板跟多轴板的应该没有区别。除非设计方面有问题,否则没有分别。你随便乱说容易误导新手。

网友:
跟帖

我个人认为业余的话不懂电子电路的话集成的好点。(大功率的还是分开的好),等测试好了,熟练了,有技术了,再去搞个分开的(以此赚钱的不在此列)。
集成的就是有点定型的感觉。不好增减。先买个4轴的用起。实在不行,等搞好了 自己再买点零件割肉 重新用原零件自己重新做驱动板。这个时候自己雕个电路板没问题的吧,也浪费不到多少钱。(说不定还可以节约,可以先只买一个驱动板)

我也打算购买一些东西:
57步进、3A、2相4线  50元/只*4只              计:200
TB6560  4轴一体驱动        1块               计:250
光轴丝杆      6+3                                                        计:200
主轴暂时不考虑   准备临时用角磨机用到起
电源 暂时 用2个电脑电源  已有

光轴园导轨 直径20的 轴承钢(在考虑是不是用25的或者30)丝杠用梯形1605或者1604的轴承钢(还请教下4和5,那个和Mach3软件配合得好点)

架子准备用12MM的45号钢做成立柱式(这个价格暂时未知)

看看 还差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收集的东西,楼主参考一下

东方步进:57-76-3A-6.35-2相6线           3只     135
                 60-54-2.7A-8-2相6线             1只       25
57步进铸铝电机座               ...

你的开关电源 够便宜啊,         4只  才     68   元啊,靠。。。

网友(2011-01-19):
关于集成板和独立板的单独讨论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5868&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可以的,不错,步进电机和主轴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