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俺看看这转子怎么缠线

楼主(2010-12-07):
应该是是牙科电磨。里面的转子烧了 ,37圈   电压我也不知道是几伏得

网友A:
转子上面打孔是 校平衡了也就是 你绕好了 也不会平衡了
电机 拆的时候要做好记号的
现在就是告诉怎么绕也没用了
线头位置 接错了 那电机磁场也不对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上面打孔是 校平衡了也就是 你绕好了 也不会平衡了
电机 拆的时候要做好记号的
现在就是告诉怎么绕也没用了
线头位置 接错了 那电机磁场也不对了 啊

呵呵,只要能转  稍微震动点无所谓的 ,线太细了 漆太多了   线断了 好几根  。
磁场 是个一整圈的  磁铁,

楼主:
我以前 缠过不少这样的电机     线比较粗    我都修好了
可这个线细 我实在是找不到头绪

网友:
好绕的很

网友:
楼上说啥呢?灌水的?

网友:
我也灌个水

网友:
只能改绕粗点的线,手工绕太细的线根本绕不了,原装品是机绕的。

网友:
把线改粗些,工作电压改低点应该可以

把线改粗些,工作电压改低点应该可以

网友:
绕转子不是问题,我绕过家用搅拌机的转子,220V的,但是绕好后动平衡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