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问题

楼主(2010-12-07):
为什么效准的时候 FINISH 点不了???

FINISH 点不了

 FINISH 点不了

楼主:
G4问题 »

G4问题 »

网友:
应该是多动动摇杆和其他通道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6通道的控   1-4通的摇杆已经设置完毕  其他2个开关通道没的反应  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按不起完成啊

网友:
每个通道都要调到最大和最小后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