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10测评记

楼主(2010-12-07):
周一收到了测评的飞机。老实说,看到箱子落差很大,虽然说知道它很小,可没想到这么小。开箱后又是一阵打击,和预期值有很大落差,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新机测试,有缺 陷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对贵公司有所帮助:
首先,飞机的选材不是很好,泡沫塑料的颗粒太大,颗粒较易脱落,(我的飞机机身的插接部分轻轻一碰就脱落了),希望在下次的选材上能有所改善。
其次,飞机的起落架问题,也许是为了追求像真度,起落架做得很漂亮却不实用,在着陆时稍重一点或粗暴着陆就会摔断,且前起落架是方向不可调节的,这一点很不好,因为这种东西不可能做到组装好,就能跑的很直,路面状况也是很大的因素。个人认为,起落架的像真度没必要追求过高,普通钢丝版的就行,或者是钢丝夹心。
再次,副翼的舵机安装方式不好。特别是副翼的钢丝连接方式,太过于山寨,泡沫版的副翼不可能采取像轻木材质的小金星一样的安装方式。这样的虚位是很大的,除非能做好加强措施,希望改进,我个人采用的是双舵机方式,简单好用,虽然会增加部分重量,但影响应该可以忽略。
还有,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固定方式不太合理。这种连接方式的弊端会使起牢固程度随机翼的拆装次数的增加而降低,隐患很大,建议采取插销加螺丝固定的方式,或前后双螺丝固定方式。
最后,我的飞机采用的是尾推的动力方式,我用的桨是7035的,应该是市面上常规型号中最小的了,并且我还做了电机的适当上置,可桨距地面还是很近,这样在滑跑起降时很容易打到桨。希望尾推版能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建议定做批小桨径,大螺距的三叶桨。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希望你们能越做越好。。。
以下是我的装机图片,飞行视频改天上传。
个人配置:舵机:蓝剑4克*3
                XXD9克电机。
                好盈10A电调
                7035桨
                 花牌7.4V800MA

网友:
小心那个桨大了起飞的时候打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在飞的时候我决定不装起落架,手掷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AX1806配5030的桨,可能能缓解打桨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网友:
飞行性能如何

网友:
我也亮亮相

我的飞行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升降舵加大舵面了??觉得不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升降舵加大舵面了??觉得不够么???

是推力线的需要,不是舵面不够

网友:
那电压低提示的声音 ,是不是天地飞的遥控

网友:
我也收到ELE的A10,说真的,我收到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居然这么小。有些小地方不尽人意,但是总的来说我觉的还是很不错。
楼主说的几个问题我来帮ELE回答一下,因为我也就一些问题和他们电话联系过了
1:EPS颗粒大了,这个是这样的,小颗粒的EPS他的重量就重,现在着架飞机空重是50G,如果用小的颗粒会到6,7十G,所以他们用了大颗粒的EPS,他们还主动交代,也因为大颗粒导致表面不是很光滑。这点我是这样看的,我觉的只要安装的时候仔细一点是不会掉颗粒的,我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飞机的重量是关键吗。
2;起落架问题,是的,前腿***太不结实了,我的在地上跑着跑着就断了,当是我就很愤怒的一个电话过去,人家也承认这个毛病,说他们也被塑料厂害了,厂里把材料搞错了,搞成很脆的材料,ELE答应等新的前腿回来后赔我一个,而且还不要我的运费,当我听到这里我感动的眼泪就快下来了(夸张了一点点)因为我是骂着和他们通的电话,但人家不但不烦,还用很温柔的语气跟我解释,偷偷告诉大家,我把接电话的那个说话温柔的小姐的名字要到了,她叫:祝彦
3:前腿的方向不能调,我个人感觉不是问题,毕竟飞机就这么小,不可能还搞个舵机去控制呀,而且我觉的他们做的起落架很漂亮呀,既然做仿真飞机,就要做的够真。
4:副翼舵机安装问题,我感觉这样很好,如果用双舵机太重,走线也麻烦,而且舵机在外面也不好看,虚位问题是有一点点,但是能接受,毕竟他不是F3A,不需要很高的控制精度,所以有一点点虚位是可以的。
5:机翼和机身的连接,我觉这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这飞机的安装方式我觉的还行,实际上我是觉的不如不要安装件,等飞机全部装好后,直接把机翼和机身粘到一起,这种小飞机,没事拆撒机翼,我自己是直接粘的。
6:动力方面,我飞了双30和后推两种,双30飞的感觉动力稍微有点差,但能飞,时间也有点短,有可能是我电池不是很好,我用的是2S600MA20C的,后推我用的是ELE公司卖的C10电机,2900KV,电池还是2S600MA20C,我用4025和5030都飞了的,动力都很好,5030感觉太黄太暴力。我用5030完全不会出现起飞的时候打桨。

改天我把我搞的飞机的照片和视频上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收到ELE的 ... 偷偷告诉大家,我把接电话的那个说话温柔的小姐的名字要到了,她叫:祝彦

这个我早知道了 ,人家也没保密呀。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还是不要买这个飞机了~~~~~虽然便宜,但是做工太差啊~~~

网友:
根据大家中肯的建议我们将会在后面进行改进。
1.此机作为直驱的时候我们推荐的动力是8克马达 4寸桨 舵机使用2克-2.5克 若使用推荐的配置则没有打到桨的问题。
2.此机的磨具已经在做修缮,很快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3.此机的机轮塑料件强度不高,是因为材料选用不正确,已经准备重新选材注塑。4.正式推出上市的时候将会有EPO的版本供选择。通过我们的技术修改EPO空机的重量只会增加4克左右。

另外,还有一些剩余的测试飞机供大家测试,仍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客服。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E:
我也收到了一周了 拿回来假组了一下,垂直尾翼凹槽比水平尾翼尺寸小,需要扩大。现在正愁设备呢,这些设备与别的机子不通用,机子坏了就得闲置了,不经济。一般模友手里都是2208 2212这样的设备,如果能用上估计玩的人会很多。不过这机子可以考虑做成静态,呵呵。。因为飞机不一定都是拿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收到了一周了 拿回来假组了一下,垂直尾翼凹槽比水平尾翼尺寸小,需要扩大。现在正愁设备呢,这些设备与别的机子不通用,机子坏了就得闲置了,不经济。一般模友手里都是2208 2212这样的设备,如果能用上估计玩的 ...

这个飞机当初考虑做就是 属于室内机。考虑到重量这样的问题。。如果用2208  2212的电机的话,绝对是超重的。所以如果喜欢玩小型飞机的朋友的话,手里绝对是有合适的小型电机的。 其实小型的室内飞机 的电子设备不贵的。。您可以考虑入一些。以后有类似的室内飞机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