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YT 3G系统怎么也搞不好

楼主(2010-12-07):
前2天收了上海一个模友的3G系统,,,搞了3天搞不定....说明书都背上了,,,网上的调试视频也看了N次..现在的现象是:平飞马马虎虎,,,降落不稳...3D的时候感度高点,就像野马乱跳,,感度低点就断断续续,,,,翻转困难.实在搞不了...浪费了时间,还不如原来的有副翼好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货款还没放给卖家..////晕死了...难道YT就这质量还是仪器有问题??请大家给个公平的评论...谢谢

网友:
想請問你買來的3G系統包含哪些東西
你裝在什麼飛機上,你的電子設備有哪些
有詳細資料比較好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yt 3g的锁尾到底行不行

网友:
3G系统不难弄啊,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帮你解决。

楼主:
舵机 5245MG 装在泰式425飞机上

锁尾9254...设置感觉也不难,,,就是不像别人说的那样爽..难道软件要升级?还是我的3G坏了?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我3G系统就是两样东西,,,传感器和一个连在一起的设置的FL7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锁尾9254...设置感觉也不难,,,就是不像别人说的那样爽..难道软件要升级?还是我的3G坏了?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我3G系统就是两样东西,,,传感器和一个连在一起的设置的FL760

您的舵机太慢了,3G对舵机速度与力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否则是来不及修正的,这个和尾舵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舵机太慢了,3G对舵机速度与力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否则是来不及修正的,这个和尾舵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9254也太慢了!那亚托的舵机就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4也太慢了!那亚托的舵机就更不行了

5245mg,没说9254

网友C:
补充一下: 亚拓3G的陀螺仪感应器是和750/780一样的

网友D:
建议LZ把飞机拿到高安,请他们帮你调整下,这样比自己摸索快的多,或者周围有朋友会调整的一起看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调试的问题,一个是前任玩家这套系统因摔机或者其他原因已经有损伤了,正常的系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泰式425先排除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 亚拓3G的陀螺仪感应器是和750/780一样的

真的一样的啊?还想买个780或是futaba 611来代替-.- 谢谢你了,不然又走冤枉路了。

网友E:
设置应该很简单。都设置对了吗?老王同志。

不过哥们3G买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没用过。

如果你需要升级,我帮你升下吧。

另外无副翼是要灵活很多。你是日本手,我们也实在无法帮你试飞。

不过前面几位说的,我认为应该不会是舵机问题吧。再慢,按理也能悬停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LZ把飞机拿到高安,请他们帮你调整下,这样比自己摸索快的多,或者周围有朋友会调整的一起看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调试的问题,一个是前任玩家这套系统因摔机或者其他原因已经有损伤了,正常的系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你应该帮助调试下。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你应该帮助调试下。你说呢

只要LZ愿意,当然没有问题,也很乐意帮这个忙

网友:
那麻烦你来下常州呀,要不然怎么表示你的诚意,怎么表示亚托的大度,来吧,常州欢迎您

楼主:
谢谢了,,,有时间帮我看看吧

引用 网友E:
设置应该很简单。都设置对了吗?老王同志。

不过哥们3G买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没用过。

如果你需要升级,我帮你升下吧。

另外无副翼是要灵活很多。你是日本手,我们也实在无法帮你试飞。

不过前面几位说的 ...

楼主:
我在联系一下卖家...

看是否就原来就有问题,,,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F:
我是原卖家。。。上海 直机群很多都有我的身影。。。这套3G 在我手上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我能找人证明。我出的原因是,装在450上  太像个苍蝇了。。用惯有副翼  完全不能适应 3G的手感。。正常航线  3D翻和倒飞悬停一点问题都没有。。找证明的人都

楼主联系过我,说出的问题是   正飞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切完3D  把感度调小后  翻不过来,调大后 前后翻抖。。。

这套3G  当初朋友用USB设置 设过450的模式  我建议过楼主去找有USB的人帮着调调。。

700出的,哎 不想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原卖家。。。上海 直机群很多都有我的身影。。。这套3G 在我手上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我能找人证明。我出的原因是,装在450上  太像个苍蝇了。。用惯有副翼  完全不能适应 3G的手感。。正常航线  3D翻和倒飞悬停 ...

按照你描述的情况,LZ应该把控制盒上的感度和动作灵敏的关系搞混了
控制盒上的感度类似陀螺仪上的感度,调整他不会让尾巴自选加快,感度只是调整锁尾的效果,值过大尾巴就会追踪,在3G上面表现的就是升降或者副翼的抖动. 如果LZ要动作快慢,是调整遥控器中的十字盘的混控值,就是升降和副翼的%值(行程),这个关系类似陀螺仪RUDD通道的行程不代表尾桨的行程,而是尾巴自选的速度快慢.或者通过D/R,EXP也可以调整动作的快慢,LZ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调整到适当的值,会很好玩的哦.
同时LZ要注意,遥控器面板上的升降和副翼的微调必须要在中立点不能变动!!!就象陀螺仪的中立点设定完毕后不能变动一样的道理.
其实3G系统就是一个陀螺仪, 只是多了两个轴,升降和副翼.

网友:
今天按照一朋友的指点,从新设定3G后,才知道原来3G的设定真的是超级简单,遥控器真的是越简单越好,反而是高级的设备因有内建的一些混控使系统设定变得复杂
首先我这个朋友一再和我强调,在使用3G系统时,遥控设备中的参数要全部清空,每个控中都有RESET键,不用担心,按下去就O了。不知道那里有RESET键,直接开一个新模型就O了。
然后将油门摇杆推到中立点(50%)的位置,ELE\AIL\PIT 3个舵机处于中立点位置,这个时候上3G附带的舵机盘,注意哦,要使用内孔(3G说明书第5页中有详细的图解和文字说明)耐心点哦,多转几个角度,总有一个可以几乎不要动到设备中的SUBTRIM(中立点微调),就可以直接使用,即使要使用SUBTRIM,调整量也尽量不要超过25以上,开始十字盘的调整,尽量通过连杆长度的调整来实现十字盘的水平,中立点时调整连杆A的长度,桨的螺距为0度。这样基本完成了机械的设定,在这些步骤中几乎都不用调整任何的遥控器参数就可以实现。
接下来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调整进入到3G的设定程序进行3G各项参数的调整,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吧,慢慢来,不急

其实3G 系统就是一个陀螺仪,大家调整陀螺仪的时候都有知道陀螺仪设定完毕后,所有的参数都不能变动了,包括面板上面的微调选项,这点其实3G系统也一样,他也是一个陀螺仪,所以当大家设定完毕后,就不要动遥控器内的任何参数,这个也就是文章题目中的——设备越简单越好的来由了。
其中小弟原来一直把控制盒上面的ELE\AIL的感度调整误解成动作快慢的调整,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错的,这两个调整换到陀螺仪上面其实只是感度调整,对应的情况是打升降舵时,机体前后抖动,直线飞行是机头点头;打副翼时机体左右抖动;这些都是感度过高的表现,只要调整控制盒上的感度旋钮就O了,实际要动作灵敏的话,只要进入SWASH AFR(十字盘混控比率)调整%数值就可以了,比如要升降动作快点就把ELE后面的%数值调高,要副翼快就调整AIL后面的%数值。这类似我们的陀螺仪,感度调整只是负责调整尾巴的追踪显现,对应到3G中就是副翼或者升降感度高了,机体左右、前后抖是一个道理;同样的要尾巴自旋速度快或者慢,只要调整陀螺仪通道的行程量对应到3G中,就是调整十字盘混控比率值的大小即可了。
以上是小弟这几天摸索和其他高手交流得到的一点小小理解,贴出来和大家分享,祝各位飞安。

这个是小弟原来写的一篇帖子,LZ可以参考下

楼主:
楼上解说的很好,非常感谢

有时间在调试一下吧,,,不知道我的是否需要升级软件?

网友:
建议楼主重置3g设定及用二层原厂双面贴,或用更软的双面贴,3g抗震力极差非一般的差 我也折腾很久,还做了内部减震才把它搞定,现改投MB了,折腾的日子离我远去了,你还在用3G吗
这些双面贴对3G减震很有效,用二层

网友:
我觉得还是调整的事,软件升不升级倒还其次
还有,舵机速度要求也不可忽视,光尾舵机快是不够的,别忘了斜盘舵机也受3G系统控制的
LZ要是对亚拓这3G系统没信心,或不想折腾,可以考虑转让给小弟,PM联系

网友:
3G说明书上有指出.斜盘舵机也要用数码舵机,注意.

网友:
3G就是抗震性差点。估计是为了追求传感器输出的带宽(也就是传感器本身响应速度), 传感器输出的低通滤波调高了。。 可惜软件滤波做得又一般。

我在425上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在425震动完全消除之后,还是很爽的。 锁尾也挺好。。。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快速变化螺距的时候,飞机会抬头(给正螺距的时候), 或者抬尾(给副螺距的时候)。。。 哪个高手解释下?

网友:
你的3G原来的主人说设定过450的参数-_-
亚拓说明书上根本没说必须用usb设置
出厂设置完全可以应付
他给你调了 还不知道对不对呢
找高人给你重置出厂设置试试吧
还有 这个3G的设置里面要选择小型机450以下的选项
和陀螺仪780一样 最后一个选项选大小机型
你那个极有可能是被人usb给DL了
完全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