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ar drone

楼主(2010-12-07):
听人家说在地面有明显标识的时候悬停和飞行会更稳定,这种标识可以是直线吗?就是类似于道路上的双黄线之类的线

网友:
Ar.drone 下视摄像头还是有点效果的,不过有时也带来反作用。

我飞高到1.5-2m 儿子跑飞机下面,就会有飞机跟随儿子行动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情况,只要有明显的参照物,它会作为定位的标准,如果参照物移动了,它会以为自己偏了,所以修正

网友:
这跟踪的功能可以关掉么

楼主:
问题是它不是一个专门的功能啊,是地面分析的一个附带问题,恐怕关不掉,只能关闭限高,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ipod touch 8G来做控制器,一切安装妥当后,建立控制器和飞行器之间的联系,发觉打开控制软件后,只有一个简单的设置页面,无法进入更精细的微调选项页面,而说明书和官方网页上都可以有各设置调整页面.现在飞行正在训练中,是乎一切正常,但没有详细设置页面总觉得不太对劲,我拍了些照片,请帮我看看,大概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我现在下 载的版本是最新的1.6.1,但官方的图示这么变成了1.6yue4r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