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三通玩具电直改固定翼

楼主(2010-12-07):
想把手头的三通电直,红外的,改成固定翼室内机,
问:需要不需要减速系统,原来的电直是经过减速带动大桨的,不过如果我不减速直接用
电机
带螺旋桨的话,把油门开小点,可行不?谢谢!!
问题补充:机身准备用包装里面的白泡沫(不知道学名叫啥),用什么胶比较合适?印象中502不可用。不知道AB胶行不?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的,这类电装可以考虑差速转向,尾电机改升降舵。直驱需要换小桨,静拉力会比用减速组的小些。尽量做大机翼,做轻起飞全重,会比较好飞。

楼主:
感谢
xccdb
兄,我就是准备做个稍大点的双翼甚至三翼,换个小点的桨,来降低飞行速度。希望能在室内控制。正如
xccdb
兄所说,准备三通都用上,也参考了其他兄弟的成功经验,有空就动手。

网友B:
我的这个也是玩具三通改的两通使用,不嫌丑的话楼主可以借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我其实已经偷偷参考了
还是那个问题,胶,什么样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