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为什么尾巴晃啊

楼主(2010-12-08):
陀螺仪
感度只有26了,但是尾巴还是有点晃,这是什么原因啊,尾桨曾经边缘擦到过,有点毛,大奖换过,主轴和横轴也换掉了

网友A:
是不是尾轴弯了或皮带松了要是亚托的陀螺仪感度30最好,应该是你机械毛病

楼主:
我感度已经调到26了,尾轴目测没弯,我的是pro轴传动的,现在飞还是有点尾巴飘忽飘忽,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网友B:
780?
正常的。

网友C:
检查尾轴 调整感度 调整皮带

楼主:
原帖由
yangx
于 2010-12-11 22:34 发表
780?
正常的。
但是原来飞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