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驱动板,用集成板还是独立板?

楼主(2010-12-08):
从价格上看,三轴集成的比一加三(一块接口+三轴独立)便宜不少
但选用一加三的想法是有故障时只需更换单独一块,不需要整版更换

还有坛友说集成板故障率高、效率低等

希望得到大家的更多看法

先表示感谢!

网友:
我正想买这些东西,也想知道。

网友A:
mmmmmm....

这个话题有趣, 如果有大功率的集成板,我也会考虑用集成板的,可以省几个壳壳的钱。

希望各位制造及卖接口+驱动板的大老板们照顾一下,出一些能驱动86 / 110电机的一体板,造福我等大功率DIY: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的我两星期用下来,确实太那啥了
于是在昨天购买独立的了

想知道“太那啥”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我也正想买,很想了解,楼主这个帖子好,顶。也想知道“太那啥”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也在犹豫不定 关心结果

网友:
有稳定一点的集成板的话也不错,布线,安装什么的比较方便啊,就是希望上面的易损件可以方便更换。

网友:
个人意见用独立的吧,集成的用过几家,哪怕同样一个公司,集成的也不如独立的性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价格上看,三轴集成的比一加三(一块接口+三轴独立)便宜不少
但选用一加三的想法是有故障时只需更换单独一块,不需要整版更换

还有坛友说集成板故障率高、效率低等

希望得到大家的更多看法

先表 ...

个人认为,相同条件下,所谓的多轴板比单轴板的效率要低,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用屁股都可以想明白的事情!如果真的出现效率的问题,那也是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多轴跟单轴的问题。
把单轴板的线路板复制三次做到同一块线路板上,不就是变成多轴板了。难道这样效率就变低了,简直就是放屁!

网友:
我也想买。既使做成了也没活干,就是练练手,玩一玩。价格要便宜,性能一般就行(这个一般是从工作效率上说的,不是说用两天就坏的那种质量差)。这和打麻将不想输钱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不响应对不起C兄发帖的付出

个人认为:
小电流的,大路货,为节约成本,好卖,可集成。
大电流,趋向专业,单路体积就大,成本高,集成较难,从赚钱看也不划算,也自掉档次。
个人DIY有条件还是分开好。

网友:
如果是雕刻机用,买集成4轴的板用起来方便很多,体积也好控制。

网友:
用了就知道。不用多说。没用过的不要乱说。 靠瞎猜是没有建设性的。

如果用3轴板 3.5A的驱动。弄个1.5A或2A的步进,当我没说。

如果用3个3A的步进。或3.2A的步进?自己试下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说下我的经验,供参考,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有不同意见请拍砖:
1,新手第一次接触步进驱动,没有老师现场指导,最好用分开接口板和几个独立的驱动;
我先买了四轴集成板,因为不会用,电机接线不对,开机就烧了驱动集成块,臭气满屋,我把坏集成块焊下,再试,没几秒钟,又烧了一路,(没法测量步进电机好坏,JS给的坏电机,我后来用新板新电机试成功了,再拿JS的电机试,结果烧了一只分体驱动,有点笨了,买个教训);
板子卖家挺好,指导我试机(赞一个!),有一只电机勉强能转,关机,再开,再烧一路(当时不知电机有问题)。只好把板子寄回修,结果告知没修的价值了。
改买独立的接口和驱动,又买几只步进电机,终于正常运行,数控小铣改成功。
2,用过,或有人现场指导,有测试条件,可买集成一体板子。
3,建议有条件找个老师现场学习,光看资料学得慢,有些要点老师一点就通。

网友D:
一个无逻辑相关性的问题

所谓单轴就是没有接口板,需要通过线缆把各种连接到接口板

所谓集成就是把三轴和接口板做在一起线路做在pcb上,从故障率角度讲,集成的更低些,但这个和设计和你买东西机的价格有关系,你花高价买个集成的看看

分立的不就是带个壳子吗?穿了马甲而已

从维修角度讲,分立的更好一些,这就是专业机器用分立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的经验,供参考,希望大家少走弯路,有不同意见请拍砖:
1,新手第一次接触步进驱动,没有老师现场指导,最好用分开接口板和几个独立的驱动;
我先买了四轴集成板,因为不会用,电机接线不对,开机就烧了驱 ...

你运气不不错了,也有开机连接口板和分立驱动都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无逻辑相关性的问题

请移步这个帖的10楼看看,逻辑关系大着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5785&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运气不不错了,也有开机连接口板和分立驱动都烧的

谢谢林大夫,你是高人,做得有水平,玩得开心!
有机会向你讨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移步这个帖的10楼看看,逻辑关系大着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5785&extra=page%3D1&page=1

那是设计和成本考虑的问题,不是分立和集成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是分立还是集成!就好比有人讨论pvc的好还是铝的好,结论是铝的好,于是有人就做出了用纸一样薄的型材做的铝机。

就市面上销售的集成板和分立板的价格这两种板子在这里一起讨论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也用过一批价格比集成版高30%左右的分立设计驱动,一样是垃圾,后来弃用

网友:
那个啥~雕刻机一共需要那些驱动板?

网友:
我用的集成板子都是可以各轴掰开成为分立板的,能说谁好谁不好吗?掰开了就好?所以要比就在同一价位区间比

再说个热门的话题阿莫的铝机用的是各轴分立的板子,谓之专业,接线一大堆,排列整齐,线标清楚,五颜六色,透明外壳,煞是好看,谓之不是一般的专业,专业到菜鸟玩家要是自己接线十有八九会接错。后来推出kdl计划(杀死林大夫计划),又想做出了4轴一体的板子,甚至连电源都坐在板子上,又谓之“系统性” 。这些都和好坏没关系和成本和设计思想有关系

网友:
三轴的驱动:电机驱动板  电脑接口板(电脑信号控制) 电源电路板(接控制板的,给电机供电)。
另外主轴未记

网友(2011-01-19):
喜欢看林大夫的发言,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分开的要好一些,最好几块板子配合尺寸好的话,比集成板要好

网友:
终于看到楼主 发一个“正经”帖了 呵呵
我用的是集成的板子 不过我的板子就是可以 用锯 锯开 没有一处电路会损坏
除了和接口板链接的那4条路会断  不过本身就带插座的接口 装上插座用排线
链接接口板就ok了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其实有很多门道的,分立和集成都一样的,看国内绝大多数没有过流保护,没有反接保护,有也是用很土的方法,效率不好,性能不高,我也一直在D雕刻机
看看我设计的步进驱动器功率部分,
mosfet 内阻30 毫欧姆左右 ,耐压在600 200 100 可选,
隔离电流采样(非电阻), 驱动过流保护1us 内 ,过热保护,过压保护,反接保护(这个国内做的不好) ,计划做成485 接口的(可用完全电磁隔离非光耦),不用那么多的接线,看着我就烦,  发点图片给大家看看,怎么发,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别拿锤子砸,别放在火里烧,尽可以放心折磨他吧

网友:
国内做24v左右的驱动器 用 3977的很多, 卖的死贵,号称电流3A  ,其实是峰值电流,平均电流 在0.5A /24V 就发烫了,我D 的均流2A /24V 绝对没问题,在 1A内不发热

网友:
老手怎玩都行,初哥、不懂电子的玩单轴吧,先试一轴,没事再试全,可尽量减小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mmmm....

这个话题有趣, 如果有大功率的集成板,我也会考虑用集成板的,可以省几个壳壳的钱。

希望各位制造及卖接口+驱动板的大老板们照顾一下,出一些能驱动86 / 110电机的一体板,造福我等大功率DIY:love ...

我在d 正在征求意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180&extra=page%3D1

网友:
任你折腾 也不坏

网友:
我怎么买集成4轴比单轴的还贵?我集成的买328元

网友:
也正在犹豫,不知取舍。
打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比如手头常用的工具,烙铁、卡尺、螺丝刀、百分表等,可以把它们集中在一个工具箱内,一旦工具箱出了问题,修好则罢,反之这些工具就没容身之地了。
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工具分门别类,分别装在小箱(盒)内,其后集中在工具箱内,即使工具箱出了问题也有补救办法。

网友:
喜欢DIY的,还是单轴板方便一些,拼拼凑凑的方便。没有电子制作能力(初级的),只是拿着套件装好就用的,那肯定还是集成板省事,反正坏了都是拿出去修。集成板还减少了你个人失误的几率。

喜欢自己瞎鼓捣的还是上单轴的好,因为瞎折腾很容易出现失误,一轴一轴的试,可以避免故障扩大化。曾经不小心把高压给接到板子上了(其实也没多高,整流器的端头拧变压器的36伏上了)。结果,噗的一声,我就学到到了新的知识--‘原来集成块也是可以爆浆的’ 。如果是3轴板同样没有保护电路的话,后果可能更凄惨一些。

拿不定主意的可以掷筛子。或者统统都要,一个三轴板、4个单轴办、再来几套散件心情好的时候自己刻电路板玩玩(不过一直心情不好,它们还得继续维持散件状态  )。不就是多花2、3百大洋么,一咬牙一跺脚下个月戒烟、下次约会让女孩结帐不就完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的纠结,那是JS们的事。板子买回来是用的,贵几块省几块,等它转起来,你根本不会再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1-02-24):
 有道理哦,ls的
机器转起来就是好

网友:
新手用集成的板子,机机动起来在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网友:
要我做雕刻机,就买单轴板。。。。

网友:
不管是单轴还是多轴板,最主要的是线路设计和元件质量。
专业机用单轴板是为了售后方便,维修快捷、节省成本。某轴出现问题了,只要更换对应的驱动板就行了,不用全部更换。

网友:
独立的要好一点

网友(2011-04-02):
会用不会用的问题,

集成的100来块钱可以买三轴的.  分立100来块买啥?  精度啦, 干扰啦, 请问DIY的机械部分能有多少精度.    DIY的, 会动就行, 怎么说干出来的活也比徒手刻来得好.   特别是菜鸟级别, 刚入门的. 买越简单越便宜的板子越好. 要能做到大不了扔掉眼睛也不眨一下.       至于说贵板的这个性能,那个性能, 当你在看这些性能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懂不懂这些性能.  懂了才有用处, 不懂要了也没用.     就好比贵族们在家喝个水都那么优雅, 暴发户就算去5星级酒店也还是个土XX (不能用敏感词了,大家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