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GP780+DS650用在泰世425上好调整吗?怕出现难解决的金 ...
将GP780+DS650用在泰世425上好调整吗?怕出现难解决的金鱼//

楼主(2010-12-08):
近期就要买电子设备了,锁尾一直纠结。。请各位师傅说明下。。

网友A:
帮顶
同样的问题

楼主:
看来用的少,楼上电子设备也没买吗??

网友B:
我用的是GP780+DS620锁尾,挺好调试的没碰到金鱼尾

网友C:
你飞机没震动就没事 记得用减震双面胶粘陀螺仪

网友D:
GP780就不要买了, 高速倒退航线时锁不住尾,
DS650还行,有米上DS760
可以上个PG800
,米够就上夸克

网友E:
我用780 +620 t4000减震胶+钢板+ t4000减震胶上面放陀螺仪 一点问题没有 刚刚的

网友F:
震动, 还是震动。。。。

网友G:
GP780 除了搭配DS420 难调外 类似520 620 650 9257 等等 都很好调~~!

网友H:
GP系列+DS650可以用,我现在就是DS650
不过780我是调不好金鱼尾了,最后换成750上去后,啥都没动就棍子了!!!!

楼主:
真怕了780了,买陀螺,赠金鱼~~

网友I:
应该是没调好或者通道问题

网友H:
那为什么只换了GP750后上去就完全正常了呢???
请不要轻易怀疑模友的调机水平!!!!!

网友J:
个人感觉,780还是不错的,把延迟调整下试试,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K:
两片胶中间加一元钢奔

网友L:
没问题的 DS650那是相当的强大!

网友M:
780在小飞机上是难调点,在425上还是锁得很好的。

网友N:
DS620 应该没问题

网友O(2011-02-08):
我的425就是用GP780+ds620 没问题的

网友I:
我在用780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