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前加降压装置失败,16楼改卡档限油及加灯图,带灯跑 ...
电调前加降压装置失败,16楼改卡档限油及加灯图,带灯跑视频在18楼

楼主(2010-12-08):
提示:

网友A:
 不行,电流很大的

网友A:
飞机的控应该会有调速的吧

网友B:
想多了,根本不用降压。给小孩玩,你把油门行程调到10%就好了,怎么也快不起来的~~~

网友C:
可以考虑在控上动下手脚,加个开关再另外加个可变电阻,自己玩就把电阻短掉,小孩玩就接上可变电阻,相当于加个限位

网友D:
原来是你的帖子啊

网友E:
减少电池组的节数。简单省事。或者在电位器前后各加一个同样阻值的电阻。用双位开关同时切除,用微调调整中立位置。

网友F:
只看不说

网友G:
在你控制油门的通道 油门推到最高电阻为零那边串上一合适电阻 ,比如油门电位器为5K 当你串上一个5K电阻时,最大就只有50%油门了,你自己玩的时候装开关切掉这电阻,又恢复了100%油门 这是机械调油门行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换个电池或电池中间多出个头,搞成一个节头4.8V,一个接头7.2V就行了,加调压工程量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