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棒偏心孔扩孔问题

楼主(2010-12-08):
有一段316L不锈钢园钢棒有两个孔,孔深为90mm,原先是用线切割割的5mm孔,很标准,现在须要将其中一个5mm的孔前端部分扩孔到5.5mm,扩孔深度为8mm(不要求平底),但是扩孔一定要求是同心,现在设备有限,只有小型台钻和手钻,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扩这个孔(找车床不容易啊,费用有点吓人,所以最好还是自己动手扩孔),能保证同心度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台钳不固定,用手扶着直接上台钻,钻头磨对称了就能自动定心。

网友A:
使用铰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铰刀试试?

铰刀是好办法,但是会铰成锥孔的啊,难道要磨一下?

网友:
沙发说得对,如果圆钢底面平,钻头磨得对称且平和,不用平口钳手握也可以,非熟练工最好用平口钳夹正再扩孔, 扩0.5mm 仅8mm深小菜一碟

网友:
业余新手发点言,不对请指正

既然有孔,台钻上全部固定位置,除了上下,固定前用原孔大小的钻头或者铰刀对准孔达到无间隙(同心),然后换大的钻头使劲钻吧

网友B:
精度不高直接钻床钻孔,精度高、批量大的还是磨一把绞刀吧!我有一把不等径绞刀,是工具磨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直接钻床钻孔,精度高、批量大的还是磨一把绞刀吧!我有一把不等径绞刀,是工具磨磨的!

量还是有点的,几十个吧,不过我还是对用铰刀有兴趣,不知道可不可以手工磨制?

网友:
如果知道孔的中心的二维坐标(相对于边线的尺寸),用电脉冲打孔很标准

网友C:
5.5的钻头前部磨直径5的导向

网友:
没看懂,怎么用线切割加工90深的孔?是通孔吗,轴也是90mm长吗?,如果只是想扩0.5那就用手电钻直接扩吧,钻头会自动找心的,想歪也不容易啊。

网友D:
用5.5钻头磨一个5.0的台阶。

网友:
大家都说钻头磨的好就没问题,你不采纳,连磨钻头你都不自信还想手工磨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5钻头磨一个5.0的台阶。

用此办法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的钻头前部磨直径5的导向

方法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