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求救!!!关于亚拓700N......

楼主(2010-12-08):
前些日子我的YT700N换了来令片,可启动时,发现启动杆组只能连动
发动机
一下就空转,我把发动机和风扇组拆下,重新调节离合器轮组与发动机的间隙还是不行.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单项轴承完蛋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正是

网友C:
也许你的启动器电源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清洗单向轴承后问题解决

网友D:
就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别清洗,最好还是换一个!我遇到过,还拼命相信自己整好单向轴承了,但是学会了熄火降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吗,谢谢这位大大.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本来想只换单向,但是怕工艺不行,就直接合着甩块一起换了~

网友F:
LZ可以检查下启动座的顶丝有没松,我有一次打滑就是因为那2个顶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