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48电机配什么螺旋桨合适

楼主(2010-12-08):
手上有一台飞速达3548kv890外转子无刷电机、4s1p A123电池和一个80a电调,用来飞40级练习机,飞行重量有2400克左右,请问应该配什么桨?希望有一定的拉力余量,飞行时间长一点。

网友:
APC 11×5.5 / 12×6电桨?呵呵。

楼主:
用过一支1206的桨,最大拉力只有1.5kg,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电机不行还是桨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一支1206的桨,最大拉力只有1.5kg,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电机不行还是桨不好。

A123电池的电压偏低,所以转速可能不足了,APC E系列电动桨在转速较低的时候效率并不是很高的,可以试试APC SF系列慢飞桨。或者GWS的12寸慢飞桨也可以试试。13寸就怕滑跑的时候打地,确认起落架高度足够的话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A:
用GWS的在高速的时候螺旋桨要震颤的,你的配置电池电压只相当于3串锂聚电,你可以上到13*6.5的桨,或者动力用5S的A123,3548电机的拉力最大也就2.6千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WS的在高速的时候螺旋桨要震颤的,你的配置电池电压只相当于3串锂聚电,你可以上到13*6.5的桨,或者动力用5S的A123,3548电机的拉力最大也就2.6千克左右

楼主的配置全油门转速也就7000上下,应该不至于破桨,呵呵。

网友(2012-08-22):
我用3548的电机配的是13*6的刀马浆!

飞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