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SV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8):
正常模式没问题。一切3D电调就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并且像是锁了油门一样,推油门大桨不动,只是十字盘在升。我想是不是电调的设置有问题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我也是非450SV 的 你什么控?

网友:
这个是因为油门种行程没有设置好,或者直接将遥控器的油门微调降低几点就好,微调开关在油门摇杆的旁边~

网友(2011-01-25):
450SV 打转不起飞,目测大浆-2 平衡浆倾斜,要怎么调教。

网友:
舵机动作方向不对吧。推油门应该是三个舵机同时向上运动。检查遥控器的设置

网友:
十字盘没调平吧

网友A:
恭喜你固朗450SV机子可用260大舵机了,改动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固朗450SV机子可用260大舵机了,改动很少

明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