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LD28CC汽油机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入手了MLD28CC汽油机,准备磨车了
请教下面几个问题,谢谢

1、汽油机只有一条油管,油箱是密封还是需要留一条排空管?
2、汽油机的化油器是否可以自动吸油,油箱可以低于发动机吗?
3、汽油机油门臂有一个回力弹簧,需要把弹簧拿掉以减轻油门舵机拉力吗?
4、熄火方面有的说断电,有的说关风门,能给几个断电熄火的实物装配图参考一下吗?
5、初次磨车汽油与2T机油的比例多少比较适合,磨车多少小时?
6、磨车前需要拆开汽油机清洗一下吗?用汽油还是用酒精清洗?

有劳各位了!再次感谢!

网友:
1必须留拍空管···
2膜片式化油器可以自动吸油··邮箱不能高过发动机
3弹簧最好留着···防止油门拉杆脱落后没法熄火
4断电熄火很简单··mld28cc汽油机有个cdi点火系统你可以在电源输入上加个开关
5磨合适情况而定1比25或30都可以··凭感觉··我就是这样的············
6不需要清洗  出场的时候里面都有油保护了···
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
回力弹簧必须留。免得控电没电了发动机把飞机带走。

楼主:
回力弹簧留着 防止油门拉杆脱落后无法熄火这个好主意
至于接收没电后,汽油机那个回力弹簧也不能拉动3001舵机吧!~

网友:
学习了。
我有个3001当做遥控车方向舵机,玩漂移了一阵子之后变得超级轻,所以我觉得舵机磨合好了的话还是能被拉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手了MLD28CC汽油机,准备磨车了
请教下面几个问题,谢谢

1、汽油机只有一条油管,油箱是密封还是需要留一条排空管?
2、汽油机的化油器是否可以自动吸油,油箱可以低于发动机吗?
3、汽油机油门臂有一个回力 ...

同问,我买了CRRC26ccV2的发动机,也是第一次玩汽油机,还有CDI点火外面可以包一层锡箔纸吗?貌似汽油机有两个风门?还是我看错了,油门拉杆拉动后最外面的风门弹开了,后一级风门可以控制,但前面的风门不能动了,这两个需要做联动吗?如果需要怎么做?还有初次使用磨合H/L针需要调吗?磨合好后怎么调?求教

网友:
不能动的那个应该是手动的阻风吧,低温启动用。

网友(2011-01-15):
回力弹簧留着 防止油门拉杆脱落后无法熄火

网友(2011-04-17):
回力弹簧留着

网友:
给我们看看机器呗

网友:
一般弹簧 都立马拆掉

网友:
1. 2楼已经说了,必留,因为化油器是真空膜泵式吸油,油箱没有进气那怎么吸呢?
2. 可以低于发动机,而且不计较距离,你把油箱放到机尾也能吸,是否能高于发动机位置,木有试过,不知道。
3. 2楼已经说了,留着,弹簧有助于降低震动产生的虚位,而且万一拉杆断了,能自己熄火。
4. 有CDI熄火装置卖,但是不可靠,而且多此一举,油门收到低即可熄火。两种熄火方式都对发动机没有影响。
5. 磨合1:30即可,中速磨车,每次磨半小时等发动机冷却后继续磨,磨上2-3箱油后差不多了,全合成机油最好。
6. 通常不需要,不过你还是轻轻转动曲轴,从排气孔看看汽缸里是否有异物异响等,不过MLD的东西还是很讲究的,买到问题发动机纯属RPWT!!要洗的话,要用汽油洗。

至6楼

1. 现在的CDI很好了,一般不会干扰了,不用包锡纸,包了也没用,干扰是顺着火花帽走的。
2. 汽油机化油器有2个阀门,一个是风门,一个是油门(节气门)。风门是冷启动使用的,关闭后油门全开拨桨,产生的负压就能把油吸上来。待发动机启动因富油熄火后,重新打开风门,关小油门正常启动即可。
3. 一般厂家都会设定初始油针,在1-1.5圈不等,建议向厂家咨询。要调好发动机,你需要一个转速表,先把L(低速油针)调到厂家建议的大概位置,然后调H高速油针,调到最大转速。接着检查加速性能,加速不好就调低速油。最后再检查最高转速是否有变化,木有就没问题了,不需太过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