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60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08):
九鹰260飞的真爽。暴飞!!!哈哈我是新手这么小的飞机找个空点的地方胡乱飞。
今天出了小问题了,前进,转向,侧飞都是好的,就是后退没反应了!!!
电机
坏了??接受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估计是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进时好的啊。遥控器拆了,里面也干净的。应该是飞机的问题了

网友B:
这样看不出什么问题啊
260机器结构非常简单。所以出问题也大致就是舵机和马达高点。
但LZ的可能是十字盘向后的运动量小了。
所以后退不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研究了一下应该是舵机的问题了。后退一点反应也没有了。舵机的声音都没有

网友C:
进工程模式把那个舵机的行程重新校对一下看看

楼主:
工程模式是不是就是写入模式啊?

楼主:
刚刚说错了,右边的伺服电机前进的时候有反应的,后退的时候没反应,而且连声音都没有啊

网友:
舵机问题!

网友D:
检查舵机

网友E:
如果有摔得比较厉害或是卡舵后出现的话,可能是管舵机的一个电子元件烧了。就在舵机马达旁边两个并排的黑色的,看看有没有变形,鼓胀。

网友F:
九鹰的通病,舵机有问题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舵机出毛病了。顶着风飞的问题。唉。小飞机啊。不过九鹰没有风飞起来还真爽。没负担哦。哈哈

网友H:
我的也狗屁了

网友I:
260是很垃圾啊

网友J:
估计就是所谓的舵机卡舵吧~

网友C:
不是卡舵,我的也出过这个问题 后来进入工程模式重新校队舵机中立点之后就好了,估计是撞击力把舵机撞“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