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艰苦的条件下,酱紫调整雕刻机平台精度滴!

楼主(2010-12-08):
开门见山---我的1K7

我对我的1K7的平台平整度非常不满意,利用MACH3的自动对刀功能,对台面的四个滑块和四个角上,进行了测量

测量的结果,按道理来说四个滑块上,应该是雕刻机平台最为平整的地方--见下图(灰色的方块为Y轴上的滑块)

滑块区域,右上角最高,左下角最低,平台的四个边角上,也是右上角最高,左下角最低,只是比滑块的地方,误差又放大了不少倍--我想:可能是除了两根轴不平行外,台面的铁板也有翘曲。

测量结果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对台面进行校准。

网友:
坐在沙发等下文

网友:
躺地板上看说明

楼主:
拆除台面螺丝

先要把台面拆下来,拧螺丝的时候,在对应的螺丝下面垫上东西,以防光轴受到太大的力

值得表扬的是,台面上的螺丝,全部打了胶,非常难拆
我用了大号的螺丝刀,非常给力,还是有六棵螺丝拆不下来

用上一把大功率的烙铁给螺丝加热,又拆下了一棵,还有5棵螺丝,实在是拆不下来了

网友:
继续努力拆

网友:
平台的波动达到2个mm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上图片!

网友:
看LZ玩机。

网友:
怎么不调光轴呢?光轴不是也不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要把台面拆下来,拧螺丝的时候,在对应的螺丝下面垫上东西,以防光轴受到太大的力

值得表扬的是,台面上的螺丝,全部打了胶,非常难拆
我用了大号的螺丝刀,非常给力,还是有五棵螺丝拆不下来
550452 ...

可能温度还是不够,只要温度能达到200-300度,那螺丝胶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温度还是不够,只要温度能达到200-300度,那螺丝胶就失效了。

本来约好我一个成馆的朋友 来帮忙的,他说他天天干的就是强*
急性子,等不及鸟。。。
强拆开始

谁说小雕不能干铁?这是俺的第一次,没想到是自宫!

啥也不说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请问你的单位是什么,如果是mm,那误差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单位是什么,如果是mm,那误差就太大了。

不标单位的,就是mm
手里只有千分表和游标尺
现在头痛的怎么样检测两根光轴的平行度?这个问题似乎比光轴一头高一头低对机器精度的影响更大

网友:
角铁调了也没用、还是找个好的基座固定再调整

网友C:
快别折腾了哥,那玩意本身就是软的,你穷折腾个啥劲的呀

网友D:
由于没有平台,底下垫块厚玻璃当基准面,我焊东西就是这么干的,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没有平台,底下垫块厚玻璃当基准面,我焊东西就是这么干的,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应该可行!
如果怀疑玻璃的平整度,可以在第一次测量后,把玻璃调180度再测一遍。

网友E:
如果运转还顺的话,就不要搞了

垫一块板,自铣平台也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别折腾了哥,那玩意本身就是软的,你穷折腾个啥劲的呀

那东西再软,也有折腾的必要。
那怕我弄好了铣豆腐用,也不能容忍这么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一块板,自铣平台也就可以用了。

如果下面的两根光轴不在一个平面上,自铣也没有用,仔细想想吧。

网友:
楼主强悍,我的机子和楼主一样,暂时解决就是垫了块板,铣平。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呵,把我的也整一整。

网友F:
楼主说到“利用MACH3的自动对刀功能,对台面的四个滑块和四个角上,进行了测量”,
是不是将对刀的输入线接到了急停上就可以达到测量的功能了??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到“利用MACH3的自动对刀功能,对台面的四个滑块和四个角上,进行了测量”,
是不是将对刀的输入线接到了急停上就可以达到测量的功能了??
望指教

兄好!
请仔细学习大夫的这篇文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431&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尤其是自动对刀时的硬件改装和软件设置。

      数字万用表放在“蜂鸣器档”,一根表笔接敷铜板,敷铜板放在台面上欲测量的地方,另一根表笔接铣刀。用手动,把刀对到刚刚接触到敷铜板,万用表会叫,这时,可以从MACH3界面上,看到比千分表精确得多的读数

网友:
折腾吧。呵呵
过程是   一种学习和享受的过程。

网友G:
求是真是急性子,本来前天想去找你的,怎么那么巧,我老岳父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哎够我忙的了,就给你说说方法吧,找一个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器,架在可以调节水平的平台上,调好以后打开激光器电源转动激光器,让那束很细的光线同时掠过两根光轴的表面,就可以调整了,这个方法不限雕刻机大小,只要调焦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是真是急性子,本来前天想去找你的,怎么那么巧,我老岳父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哎够我忙的了,就给你说说方法吧,找一个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器,架在可以调节水平的平台上,调好以后打开激光器电源转动激光器,让那束很细的光线 ...

沈兄客气!
没想到您岳父去世,愿老爷子在天国生活更好吧!
那天给您电话您也不接,其实我们可以多走动一下的。
我当时只是想,可能您年底了太忙。
台面拆除后,又把表架在Y轴两根光轴的两端,进行了测量,测量的结果,和没拆台面前的结果一样

再把一块薄的玻璃架在光轴上,用手把其它三个角轻轻压住,然后敲第四只角,如有“两茬账”的破音,说明台面不平行,这只角低。
试验结果,符合前两次的测量。

网友H:
这个JJ根本一点精度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JJ根本一点精度都没

您讲得很对!
收到机器检测后,我确实很失望,但这个价位的机器,您还能有多高的要求?
不过,东西既然到手了,总不能扔了吧?再说,在这坛里泡的人,不都是爱瞎折腾吗?
其实,精度不精度,还要看您所加工的材料,和使用上的要求,譬如说,我用它裁个密度板做3寸的音箱,您说它的精度有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支持楼主,期待楼主成功,嘿嘿,这样我的机机也有救了

网友:
等了九天了,楼主呢??

网友:
楼主好好的折腾吧 ,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玩就是。

网友:
 拆了装不回去了,正在生气呢。

网友:
这个修整很有启发性! 加分!

网友I:
說實話這樣改倒不如新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說實話這樣改倒不如新做一台

真的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