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Topeasy Mini DLG组装 (完工)

楼主(2010-12-08):
Topeasy Mini DLG的内销版本.

套材零件. 说明书没照.

套材零件. 说明书没照.

尾翼安定面加玻璃布

尾翼安定面加玻璃布

机翼安装点划线

机翼安装点划线

去掉固定区域的泡沫芯

去掉固定区域的泡沫芯

填充树脂固化

填充树脂固化

网友:
好快的速度!先看看飞行效果如何。

网友:
在天使上见过哦,哪里有卖啊?

楼主:
下午单位的网络可能有问题,后面的发了两次都没有发上来。
现在补上昨天的图还有今天的进度。

按照厂家的提示在对接前对需要用玻璃布加强的区域用1000目的砂纸稍微做了下打磨.

按照厂家的提示在对接前对需要用玻璃布加强的区域用1000目的砂纸稍微做了下打磨.

楼主:
第三天进度

完成机翼对接处的玻璃布加强和尾翼的蒙膜。
套材的膜很好用,估计也不便宜。

这个是头天完成的,周围太乱,今天拿出来照个像。

这个是头天完成的,周围太乱,今天拿出来照个像。

中段蒙玻璃布加强,固化中~~

中段蒙玻璃布加强,固化中~~

蒙了一面的垂尾

蒙了一面的垂尾

蒙好的尾翼

蒙好的尾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是1米的DLG。

网友:
楼主透露一下哪里买的嘛!pm你消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销售。但是很快就会有了。
价格还是等厂家销售时公布的为准吧,我说错了不合适。

网友:
不错不错  等试飞视频

楼主:
又前进一点点。

把宝贝D47拿出来用用

把宝贝D47拿出来用用

网友:
没有副翼?

网友:
1.0翼展的应该不需要副翼的,我的1.3毒蛇也只是方向舵和升降舵搞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没有副翼。装起来也容易很多。

网友:
希望价格能厚道点,真想买个复材的DLG自己做的木结构平均只能飞40秒,乐趣大减

楼主:
第六天,完工!
全配重量是139克左右,重心目前在厂家图纸重心的后面4-5毫米。最后要看试飞再做调整了。 这个飞机已经在风之翼草地做过较长时间的试飞,飞过的模友可以来说说飞行感受。
从安装的角度来说,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容易组装的。特别是现在上反角的坡度已经在出厂时处理好了,这让组装更容易。总结几个自己在组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尾翼操纵连杆的出口位置,说明书中是在翼台的后部,实际组装是发现机翼后面的固定螺帽会和连杆产生干涉,固定的时候翼台后面的一小段不能和机身服帖,看上去有点别扭,但是不影响操作。后来和厂家咨询,他们现在建议从机身两侧引出连杆,这个以后组装的模友可以考虑。
2.如果按以往的习惯,机翼固定点的上下表面都会加上碳布。但是套材里面配的碳布似乎只是为单面加强设计的,实际我也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和厂家的设计是不是一致。
3.这个飞机是为出口设计的,舵机板是按照D47设计的,不知道国内用什么舵机替代比较合适,希望厂家发售的时候给些建议。
说明书是英文版的,步骤图片详细,说明比较简洁。第一次上手DLG的朋友最好先仔细研究说明书,把细节想清楚再动手就不会有问题了。我虽然做过几个木制DLG,复材DLG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整的完成了一次组装。基本是完全按照厂家说明书来完成的,在重量方面也没有做特别的处理,现在的结果应该就是正常完成后的重量。

网友C:
真是漂亮,赞叹LZ的手艺

网友D:
好飞机,好手艺,期待楼主首飞报告!

网友E:
期待试飞报告,我又被小毒了一下。

网友F:
楼主那里有卖的,给个连接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看天使模型那边有个别销售帖,标价450元.

网友F:
多谢楼上模友,我去看看。

网友G:
直接把商家的淘宝也发上来,有兴趣的自己去看吧.
http://f3xcn.taobao.com/

网友B:
老马终于弄出淘宝来了,我的明天到,顺丰航空包裹,小飞机坐大飞机哈哈!

网友H:
我的已经收到了!

网友I(2011-01-24):
我的也开始装了。特别研究了这个帖子。还看了能看到的DLG组装的帖子。心理比较有底了。
今晚从7点到12点进行了如下工作:
1、打磨翼台,这是个技术活。翼台沾玻纤。
2、主翼螺丝孔灌胶,主翼粘接。
3、水平翼,垂尾沾玻纤。方向舵,升降舵开斜面。
这个进度快还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