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0618的问题!新手新入!

楼主(2010-12-08):
来坛中毒,四处打探,近日终于得获0618机器一套,难得的是竟然是天仪产品,更难得是竟然还有底座,最最难得的是,挂轮盖 机箱盖 竟然都是全的。 而且竟然还有8个挂轮。配电盘 、电机 都是原装。

真是天大的幸事。。

照片晚些奉上。

问题1:挂轮除了机器上面的4个还有17个,还是总共17个?
问题2:机器既然有正反转变速档,为什么还有电机正反转开关,是否多次一举呢?是不是当时没有电机正反转啊。
问题3:使用变频器 是否解决了换皮带变速的问题,还有正反转是否也能变频器解决啊。
问题4:机器上说明的停车后换挡和正反转变换是指关闭电源还是把换挡拨片放在停车位置啊?

请0618使用者和资深论坛专家解答,谢谢。。。。。

如热心提供解答者,近日将友情提供另一台0618出售信息1***元。个人认为比较便宜,虽然没有底座,但目测成色和磨损应该比较小,且在使用状态中的。

网友:
挂轮共17个
机器没有正反转变速档
正反转能用变频器解决
换挡要关闭电源

网友:
正反转开关是控制卡盘的,齿轮挂档的正反转是控制走刀的,但互有影响,你仔细想想在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问题1:挂轮除了机器上面的4个还有17个,还是总共17个?
问题2:机器既然有正反转变速档,为什么还有电机正反转开关,是否多次一举呢?是不是当时没有电机正反转啊。
问题3:使用变频器 是否解决了换皮带变速的问题,还有正反转是否也能变频器解决啊。
问题4:机器上说明的停车后换挡和正反转变换是指关闭电源还是把换挡拨片放在停车位置啊?

1:这个吗,简单,看看图纸就可以了,不要太在意多少,只要自己用得上就够了。
2:机器正反转控制是控制丝杠正反转的,电机正反转是控制主轴的。
3:变频器同时解决主轴变速和正反转。
4:停车后换挡就是关闭电源。

楼主:

上来晒晒机器。。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按照香港 网友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7%AD%D0%C2 翻新无名旧车床 除锈,油,漆实验分享
整个将0618 煮了 有没有问题啊。原则是尽量少拆卸。仔细检查没发现任何塑料元件啊。。

网友:
也想入个二手车床  给个联系方式  喜欢0618

网友:
刚入手一台,还未到货,焦急等待中......

网友:
开机用一次就都知道了。。。。。。。

网友:
还是拆吧,锈成这样了,慢慢装配慢慢调试。

楼主:
想一起煮了。。然后慢慢收拾。

网友:
这种老床子,估计没啥精度了,拆吧。
不过要有本事装哦,不然真就成废铁了,最好有个机修钳工朋友,好好调整一下。

网友:
不建议拆床头箱,重做漆清理油道都没必要拆这个部分,其他部分看自己动手能力,拔主轴没有专用的工具,我第一次是颠着黄铜用锤子敲出来的,后来找到办法了,用一个长螺丝穿过主轴,尾端螺母加垫,前面找个比主轴粗的管子,螺母加垫,能把主轴拔出来

我觉的用酸洗方法脱漆不一定省事,准备器皿,酸液,封闭导轨,这些事情都加起来也不省事,我第一台618是买了根白钢条子把原漆刮起来的,刮完后做车刀用了。

网友A:
倒车挡位是挑反扣用的,和倒顺开关功能不一样

楼主:
已经初步拆开检查了,除了床头箱和主轴,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拆开了,因为磨损很小,没有松框和跳动。拆下床头才发现精度调节就在床头位置,那个地方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了,尾座上也有两个螺丝拆下后发现也是需要调节的。

网友:
本人新入手一台0618, 缺挂轮,能否告知挂轮数量和齿数,自己加工一套。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车挡位是挑反扣用的,和倒顺开关功能不一样

车反丝需要主轴倒转?

网友:
谁说老床子不好
老床子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就是最好的时效!!!
把老床子重新调校一下
比新床子好的多!!!
而且老床子不会有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