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425的电机电调搭配,纠结于425的齿比搭配啊,看看我挑这个行不行?求助高手

楼主(2010-12-08):
最近EP425火了,有点中毒,计划攒一架,因此咨询一下425的动力搭配

要求是能飞较为暴力的3D动作,桨速和螺距多少合适呢?

市面上适合425的低KV电机太少,基本上都是给500配的1700KV左右的电机,能找到的就蝎子,泰世原厂,XXD和飞速达。考虑到蝎子电机太贵,因此电机初步采用XXD HG3126这个电机,觉得这个尺寸应该功率够,KV1300的。价格还可以接受,具体参数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2976356,有没有用过的说说怎么样?

电调考虑用好盈铂金80A,尝试使用定速,顺便问下铂金60A是否够用,毕竟80A的要贵一些。

用泰世的计算器算了一下,0螺距时马达齿14T 前齿50T 转速2516,如果马达齿15T,0螺距转速为2700左右,不太清楚带负载之后桨速会降多少。

电池初步计划6S 2600mAh 25C

请问玩过的朋友们觉得这样的电机电调搭配是否合理,哪种齿比搭配飞行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
ESC原厂标配也是60A的,铂金80A官方介绍就是用于500级暴力3D的,60A用于500级一般3D。

楼主:
最近突发奇想,600级的国产一般电机能不能装在425上,这样的电机KV值基本都没有500级那么高,轴径也是5mm,重不到一百克,但是功率提升较大,就是不知道孔位能不能对上。

网友:
600的马达装不了,转子要打舵机拉杆摇臂

楼主:
看来还是要忍痛买蝎子电机啊?听说KV1400的暴力一点吧,用过的高手说说蝎子该型号的效率、发热怎么样?会不会伤电池

网友:
买GAUI  原厂1400KV的那个,用14T齿    或是买 蝎子1600KV的,用13T齿
这两个我都用过,个人觉得 1600KV+13T更暴

网友:
1. XXD的HG31系列电机买的时候都可以定制kV值,不需要看商家贴出的已有kV值。
2. 如果都按照原厂配置,425的说明书上提到,旋翼最高转速必须不小于2600,否则用原装尾桨可能锁不住尾。

网友:
原厂1400KV和蝎子1400KV不错,但是价格差不多,有点点贵

新西达3126没用过啊,要不楼主搞个新西达3126 1400KV试试

网友:
定速还是免了吧,就算是天蝎星的100A,不转反应仍然不够,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2011-01-27):
最好80A,60A小了,我刚上的60A后来换蝎子出了,换得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