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M26小折腾一下 坦克新手 各位老鸟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0-12-08):
图片顺序有点乱 有改装经验的兄弟 可以指点一下 互相交流一下
下一步的涂装可能要缓一缓了 懂的兄弟 请多多发表意见  最近太忙 新宠无暇顾及了!!!

嘿嘿 开炮咯!

嘿嘿 开炮咯!.jpg

网友A:
油是不是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是不是上多了

还好 在家跑 非常非常的顺 超顺
原装来的时候 卡带 卡轮 明显的咔咔声非常严重!
现在装上以后 以前走不了的低速 现在可以 可以走的很慢 转弯非常的灵敏
原装时  转弯摇把油门要开的很大 现在不用 碰一点 转的慢  碰多 转的快 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太容易脏了~~~~~~

网友:
怕脏,就上轴承。兄弟你在家玩的不用担心这个小问题

网友:
lz加的什么润滑油,如果不是塑料专用润滑油的话,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

网友B:
油+灰尘=砂纸。磨呀磨,磨呀磨

网友:
油太多啦,出去玩一会儿就很脏得要命。

网友:
适合真空还境中爽跑。。。

网友:
波箱要加个罩啊,其实摆臂是不用加油的,对塑料件不好,出去跑的时候,油会吸附尘土沙子,到时对轴的伤害更大。可以考虑用石墨粉,就是铅笔屑,石墨也是一种润滑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灰尘=砂纸。磨呀磨,磨呀磨

就是,时间长了。。。。。。

网友:
车子刚从中东回来

网友:
 还是换轴承的好,这样有点点脏的地方都不能玩了

楼主:
内个话费广告怎么说的  只要通话费吾贵 话多滴都无所谓
我对这个坦克没什么说的 只要配件仔不贵 烂左都无所谓!!

网友:
那个油为啥是蓝色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上图中的大脚和卡车的比例是多少的???我近段时间也想买辆大脚``感觉1:8太大了,1:10
的感觉大小合适```但是网上说玩大脚大点好```郁闷啊``不知道选那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上图中的大脚和卡车的比例是多少的???我近段时间也想买辆大脚``感觉1:8太大了,1:10
的感觉大小合适```但是网上说玩大脚大点好```郁闷啊``不知道选那种好。。

1/10的个头比坦克小 我这个短卡虽然是1/10的 但是真车的短卡大 所以比一般1/10都要大的多
大脚是1/8的  不能看比例的 TRX牌子的1/10 都是差不多跟其他牌子的1/8一样大
预算多少?  要玩大脚 想爽玩的话 还是直接上硬货 国货要不厌其烦的修!!

网友(2011-01-13):
楼主用的轴承是什么尺寸的啊?在哪买的?

网友:
摆臂的六角螺丝圆轴5mm,如果买得到2mm螺丝可以配2*5*2.5。要不就买3*6*3,或者3*6*2.5,然后自己扩孔。
有一种轴承叫单边法兰

网友:
波箱输出那个轴承是多大的啊?顺便再请教下,你的M26怎么拆下的轮子?

网友D:
没有m26,m26波箱的轴8mm,外径12应该可以装到那个盖子里,跟轴承店说要内孔8外12的就好。要拆轮子要买2.5厘的六角扳手,好像是这个型号,五金店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