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轮轴承改装完毕.1楼更新波箱防尘罩--可以申精吗

楼主(2010-12-08):
3*6*2.5的轴承到了准备给负重轮加轴承---
取下负重轮先加轴承。
用尖扁锉扫内孔,转到划线处就达到要求了 。
由于扩过的孔两端带一定的稍度,压入轴承会越压越紧
由于没有找到与轴承内径可以紧配合的螺丝,只有先下铜套(锯短)插入螺丝正好,同时在紧螺丝是不会把轴承上死!
螺丝直接上到摆臂上,摆臂锯掉轴发现有孔用钻头过一下就可直接拧上,挺紧的!
效果还可以
完成件

学习了本论坛的波箱防尘罩,用塑料文件夹的塑料皮制作,防尘也防润滑油飞溅,

网友:
那可得开孔了,貌似里边那一半轮是5mm的。外面的是6mm,选择内径3是不是因为螺丝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承装在里边的轮子上,主要由于轮子的孔决定轴承外径6毫米那内径最大3毫米

网友:
一个轮子装3个

网友:
加装到什么型号的车上

网友:
钻的时候要固定好轮子,不要钻歪了,钻头买新的

楼主:
不用钻头的 也完工

网友:
好办法,我也准备这样搞下KV-1。

网友:
老大你的坦克怎么总是改装的那么帅,太有才了,学习了,过几天我也照你的做。再买段热缩管把路轮包装包装,猛操之后,成色大不如前啊。

网友:
这个不错。回头我也改一下。

楼主:
 要收技术转让费的呦!

网友:
这种改装各位车长要低调进行,小心LZ打着知识产权的旗号搞乱收费

网友A:
用6mm钻头试着钻,不同心,变成歪轮,还好只是一只试验的路轮,再想想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mm钻头试着钻,不同心,变成歪轮,还好只是一只试验的路轮,再想想别的办法

在没有钻床的条件下,有尖扁锉就行,毕竟轮子是塑料的,把轮子套在尖扁锉上转轮子就能扫圆原理与车床同理,要边转边试差不多就行,太紧压入轴承会把轮子套轴承的地方压裂!!技术呀!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这个。。。。。难道是把螺帽那面冲外吗

网友:
如何处理负重轮上的螺丝头呢

网友A:
想了另一个简单的,跟原装一样,轮的里面一侧钻个孔,螺丝加轴承扭进去,外面那一侧就盖上去,轴承用的是3“*8*4,以前用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另一个简单的,跟原装一样,轮的里面一侧钻个孔,螺丝加轴承扭进去,外面那一侧就盖上去,轴承用的是3“*8*4,以前用剩下的。

看图说话!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强烈要求上效果视频!

网友:
把原来的路轮螺丝换成3mm的螺丝,把路轮原来的塑料轴切了,换成轴承,轴承多大,孔挖多大,就这么简单,不过可能要用胶水固定好轴承和轮子,怕用久了要晃动。外观跟原来一样。有轴承在里面,转起来也轻松了,改装也不费劲。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怕不同心,有点歪曲的感觉,几个轮子不成一条线上,唉,痛苦,乱改,技术不好。还是你改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造首先是要有效的!不要盲目的改,多做实验,找到简单有效可靠的方法就OK!我也走过许多弯路,但是改造就是为追求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首先是要有效的!不要盲目的改,多做实验,找到简单有效可靠的方法就OK!我也走过许多弯路,但是改造就是为追求完美!
改装是乐趣

网友:
这回兄弟的3号跑得是飞快,把电机换成无刷的估计可以当平跑玩,坦克慢吞吞的很容易玩无聊。我就是准备买台豹G就这么搞,看看感觉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底盘是为了可以在任何路况开坦克!底盘报废了大不了单买一个,把悬挂、负重轮什么的装上去就行了 这回可以放纵的玩了!泥坑!沙地!土地!····这才是坦克要去的地方!我的可不放到橱窗里

网友:
 防尘罩!漂亮!
亚克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塑料文件夹的皮皮比较好的

网友:
装好一侧的轮子了,有一个装的惨不忍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哪! 我无语了

网友:
可能轮子已经让我扩孔的时候折腾裂开了,得找个备用胎换掉试试

网友:
LZ看看这种型号的轴承:3*6*2.5带单边法兰,相当于轴承边上焊了1个挡片,效果没的说

网友:
顶起来, 支持DI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出差,带法兰的我也是买了之后才发现的,是不错!螺丝上紧就把轮子固定了!可以用!不错!

网友:
有没有想过给Z臂的固定螺丝来个轴承 。前天出去买东西,手痒,掏了90块买轴承改坦克,今天做好一边了,呵呵效果,杆杆的,再也不怕掉轮子。顺便还买了3米40mm宽的热缩管,明天给轮子穿新衣。

网友D:
看到了楼主该进后 正在 想收个2手的学习楼主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