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气动机

楼主(2010-12-08):
以前做了一个气动机,利用高压气体驱动的,因为制作的是没照照片,现在只有一张整体图,请大家看看吧
第一张是实物图:
零件分解图:
file:///C:/Users/y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8177256/QQ/WinTemp/RichOle/RY)PKXN([3ZL_DP5E5~U%607H.jpg
内部零件图:(转子与壳体的圆心不在同一圆心上,而是偏离一定的距离,转子上开有4个槽,槽里面放4条刚好和槽大小相同的叶片,这样叶片可以再槽里沿径向方向自由运动,运动的时候,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叶片会紧贴着壳体内壁运动,这样叶片与壳体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间,由于转子与壳体不同心,这个空间会逐渐变大,之后再逐渐变小,这样的结构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高压空气的能量)
整体图:

网友:
偏心转子结构,不错

网友:
结构简单,原理清晰,不错

网友A:
排气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上看不见,就在圆管子的正下面,用锯子在管子上面锯几条缝就可以了,缝的长度大约为圆周的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气空在哪里?

在屁股上!

网友:
气葫芦,气钻,气砂轮,风炮都是这种结构吧?

网友:
有一种汽车的中控也是这种气泵来的,市场上很难找到的

网友:
LZ把它做什么用呢。

网友:
结构有点像液压系统上的叶片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厂里用的都是气动工具,当时做了一个工具,就是这个气动机带动的,工厂到处都是气管,方便

网友:
结构是不是有些象旋片式真空泵?

这都能做出来,真是太羡慕了。

我想看实物分解图,和运转视频。

我只有车床和手锯,不知道能不能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