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套在网上找的两通道比例发射机收电路,其中有看不懂想请教下

楼主(2010-12-08):
图1: 1.图中的CH1、CH2有两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通道接入的话,应该怎样接?
      2.VT、VD是三极管和二极管吧?用什么型号的?L1-L3是电感的话,用什么型号的?
      3.图中的电容有的没标注大小,用什么型号的呢?
      4.图中的开关那是通道控制的,哪是电源开关?
图2: 1.图1的全部问题。
      2.集成电路型号上方有一斜线,是将两管脚接起来吗?
      3.T1、T2是什么呀?没见过,用什么型号的?
      4.C10旁边我用方框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给出型号。
      5.左下角的品字形写的CH1-CH3是怎样的顺序?
图3: 1.图1的全部问题。
      2.右边有一方框写的是“去CH1、CH2”是什么意思,通道输出的话怎样接?只有三根线呀!
图4: 1.图1的全部问题。
本人电路学的不是很好,尤其是模拟电路,所以请个位高手不要见笑,敬请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感谢啦!!!!!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这个是遥控玩具的电路,基本上没有好大的意义,楼主应该先看看<<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之类的模电启蒙教材
问题很多,试着回答吧。。。

图1: 1.图中的CH1、CH2有两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通道接入的话,应该怎样接?

两个通道的电位器,手上的动作大小由电位器位置反应

      2.VT、VD是三极管和二极管吧?用什么型号的?L1-L3是电感的话,用什么型号的?

二极管起开关作用常用的有1N4148,VT1是功率三级管,玩具里常用的C8050,VT2用常用PNP管即可901X之类的

      3.图中的电容有的没标注大小,用什么型号的呢?

用于滤波退耦作用的,容量大一点小一点影响不大,高频用的电容需要通电调整

      4.图中的开关那是通道控制的,哪是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是K1-1

图2: 1.图1的全部问题。
      2.集成电路型号上方有一斜线,是将两管脚接起来吗?

貌似是

      3.T1、T2是什么呀?没见过,用什么型号的?

高频变压器,又叫中周和型号关系不大,和绕线径,圈数关系大

      4.C10旁边我用方框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给出型号。

陶瓷滤波器,有10.7M/455K的

      5.左下角的品字形写的CH1-CH3是怎样的顺序?

从左到右3-1-2

图3: 1.图1的全部问题。
      2.右边有一方框写的是“去CH1、CH2”是什么意思,通道输出的话怎样接?只有三根线呀!

就是连接到接收机CH1/CH2的意思

楼主:
一楼的回答让人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谢谢不吝赐教,不过还有一问不太明白,“3.T1、T2是什么呀?没见过,用什么型号的?高频变压器,又叫中周和型号关系不大,和绕线径,圈数关系大”可不可以说的明白一点,比如怎么绕线和圈数的多少。还有图四电机左边的一个标有“J”的方框是什么,刚才细看时才发现。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除了插科打诨,学不到啥子东西的,不如自己学习来得踏实
这一系列的书是日本人编写的,非常值得收藏,日本人在模电上造诣不是论坛上打打嘴仗就能抹黑的

楼主:
多谢了,正在买,准备从头学起。

网友:
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现在已经不再用上面的发射、接收集成电路,改用单片机来产生PPM,需要的元件少,功能还多。更新功能只需要升级软件。
射频电路一般做成单独的模块。

网友:
30年前玩过这玩意,那时晶体不好买,所以做直接发射的。
你这个电路类似超外差式收音机,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