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车床主轴和尾座轴承该怎么选?

楼主(2010-12-08):
D个木工车床 转速最高在400转左右
主轴和尾座顶尖部分用什么样的轴承犯难了
是用角接触轴承还是用圆锥滚子还是平面推力加深沟球轴承?劳各位给出出主义
主轴粗35-40mm

楼主:
前后最好都用什么轴承

网友:
以前做过专业加工木楼梯扶手,前面深沟,后面平面加深沟
直径60x550的转速1000,直径110x1100转速750
每天加工使用轴承没问题

网友:
木工机床要求不高,没必要用角接触,用两个圆锥滚子就行,再差点直接用两个重型的深沟也行,用几个月就换吧,很便宜。

网友A:
俺也做过。。。。。看对你有帮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做过。。。。。看对你有帮助没。。。。。

哥们很专业呀,这个顶尖是买的还是做的?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很专业呀,这个顶尖是买的还是做的?哪有卖的

也问问这个,我现在很需要一个。

网友:
那是莫氏2锥柄的木工专用夹头,朋友帮做的。。。。。

网友(2011-12-21):
高手,实在是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