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列双桨飞行器的转向

楼主(2010-12-08):
想跟各位达人请教一个想法,类似V22的并列双桨飞行器,如何转向。
一般的转向原理是在左右旋翼升力一致时,旋翼倾斜相反的角度使飞行器旋转,是这个原理吗?

那如果左右旋翼,由于A/B旋翼的的桨叶角角度不同,当升力一致时出现两个旋翼一个转速快一个转速慢的情况,此时是不是飞行器也应该可以转向呢?

当然此结构不一定实用。

网友:
就是两轴的平衡问题

就是两轴的平衡问题

网友:
上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