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做主轴...

楼主(2010-12-08):
看到有人用模型的无刷做主轴.很可爱.就是扭力小了.雕刻还勉强.铣东西就不行了.更不用说攻丝.

市场上也有机械用的无刷.功率30-188W (57系列) 扭力标称0.6NM 最大扭力1.8NM 做1:2或1:4减速后扭力想想应该可以攻丝.而且配套的无刷驱动还是必环控制.

类似样子.

所以本人想用这个来做主轴.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速度在4000到6000之间.1:2可提速到10000转以上.用来雕刻撮撮有余.2:1减速到2500转 可以做铣.力气应该在1.2nm  保证扭力的情况下.不知道能否在铝合金上硬攻丝?

楼主:
要求不高.能功个6MM以下的螺丝孔的丝就好了.顺便上下自己设计的Z轴

网友:
这种电机应该是便宜,扭力也大。  我没有买过这个控制器,看看控制器要多少钱。
这种电机好多没有做转子动平衡处理。5000RPM  的一个大转子振动可不小。
这种电机一般电压是,24V  36V   转速5000-6000吧

你在铝上用手攻过6MM以下的丝吗?  普通丝攻需要不停的来回拧,很容易堵死排屑槽。反到大点的孔好些。
用挤压丝攻可以。

楼主:
的确功过.而且经常功丝.都是3MM-5MM的.所以想放掉双手.而且手动也不准.经常歪.一歪.就丝孔葛屁了. 特烦!

有谁用过的.想了解下.这类电机的实际的扭力情况..

听你说 震动大.还真有点犹豫了...不过我看东方步进1000转貌似都很平稳的样子

一般模型的无刷.实际功率是多少呢?有40W么?看他们标的.几百几百W 这么小的电机.不太相信呢.模型电机应该不能按P=UI 来算吧

楼主:
铝板功丝力气不大.很好功.只要加点油.几下就通了.厚板麻烦,需要退几次..看很多机床视频.机器直接功,都冒烟了.当然,人家的是铁板

网友:
铁板比铝板好攻哦。 薄铝板可以考虑主轴攻,但估计得用伺服才行。
买贵一点的工业电机,应该做了动平衡的。 模型电机3674 长期能运行在300-500W没有问题,配个小点散热片。
模型电机的功率也是算P=I*U   模型无刷电机也是无刷电机,效率同样也高。只是电机很少有低速的。

楼主:
老师说得...模型的电机要真这么够力.为何都每人用滴?不是因为扭力不够么? 如果有500w 按照公式来算 500*9600/12000转= 也有400了 也就是0.4nm 是这样算么? 电机直径才32左右到40MM有点不可思议.0.4NM是很大的力了.很多57步进也才0.8NM 1:2减速.扭力将接近0.8NM 和步进一样?不可思议.而且模型电机的标称扭力根本无法达到这样高的数值哦

难道是我算错了? 还望请教~~

网友:
你的算法没有错。
就3674电机,1800KV 24V  跑虾艇,到了163KM/H  (本站上"模速电玩"做到了)
用这个电机,用老鹰树测量,给他最大输入过2100W  当然这个仪器只能算P=I*U  但按60%的效率也有1000多W了。

但这个电机的空载转速会有多少?1800*24(当然会有压降)=43200 。 模型电机就是这样,如果按工业级别算寿命,那它是个"短命鬼"。

3674的转子一般是18mm-19mm 之间。马达外径36mm 。 线圈的内阻几毫欧母。再看看输出500W时,需要多少电流就会为奇了。

发热当然一点也不含糊,呵呵。准备睡觉了,酷猫,明天见。

楼主:
哇....学到不少....原来是牺牲寿命换高速啊..想想.也是..反正模型每次飞也就几分钟.

这样弄个大点的水冷无刷.也不错哦.

楼主:
看来还是先上38主轴用住..后边再慢慢考虑怎么改好了. 这年头.啥东西都讲究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学到不少....原来是牺牲寿命换高速啊..想想.也是..反正模型每次飞也就几分钟.

这样弄个大点的水冷无刷.也不错哦.

模型电机的功率确实不含糊,我实际测量我的三角翼飞机上的小马达,12V的电压25A电流,功率达到300w。模型上要求大功率、体积小、重量轻,牺牲的是寿命。但由于飞机飞行时的风对马达的冷却效果非常好,一般很少发生电机烧毁的情况,不过轴承寿命比较短,估计20个起落就应该换,好在跟换很方便、很便宜。

楼主:
不说马达很难拆么?我看到很多人说马达十分难拆。呵呵。
甚至有人说。模型飞机的马达寿命很长。 说啥,只要不烧,飞个年吧2年都没问题。

楼主:
还有人用过此电机的么?最好有用过的来说说是用感受。谢谢。。

网友:
马达好拆,但有时装不好。不是不转,而是转起来有异响,问题一般出在轴承上。
模型电机,按工业标准算。他的轴承寿命很短。
坏是有标准的,像无刷电机如果按轴承噪声和精度给个范围,就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超过范围。
如果只是认为还可以转,就算没有坏。那用几年没有问题。

模型无刷马达就像F1赛车的发动机。工业无刷马达,就像家用轿车发动机。不要认为F1的发动机3L排量就是家轿100多200KW。

楼主:
很好的比喻。。。受益匪浅啊。。

不过有一点问题很奇怪。

像这些国产的无刷电机,其驱动器也是无刷的,带有霍尔。也可以定位。可能精度不高。为何不能叫伺服电机呢?

国外那些伺服,只是用光码,分辨率高,就可以叫伺服?

如果宽容点来说。国产的无刷是不是也应该叫伺服电机呢 (特别意义上的伺服 )

还有伺服也同样是无刷的吧。真搞不懂。baidu 一下看下。

楼主:
搜索到了一些。。。

你好,伺服电机和无刷电机的区别是是否配置有常用的电刷-换向器。伺服直流电机的换向一直是通过石墨电刷与安装在转子上的环形换向器相接触来实现的。
而无刷电机则通过霍尔传感器把转子位置反馈回控制电路,使其能够获知电机相位换向的准确时间。大多数无刷电机生产商生产的电机都具有三个霍尔效应定位传感器。由于无刷电机没有电刷,故也没有相关接口,因此更干净,噪声更小,事实上无需维护,寿命更长
无刷直流电机通常情况下转子磁极采用瓦型磁钢,经过磁路设计,可以获得梯形波的气隙磁密,定子绕组多采用集中整距绕组,因此感应反电动势也是梯形波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需要位置信息反馈,必须有位置传感器或是采用无位置传感器估计技术,构成自控式的调速系统。控制时各相电流也尽量控制成方波,逆变器输出电压按照有刷直流电机PWM的方法进行控制即可。本质上,无刷直流电机也是一种永磁同步电动机,调速实际也属于变压变频调速范畴。
  通常说的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具有定子三相分布绕组和永磁转子,在磁路结构和绕组分布上保证感应电动势波形为正弦,外加的定子电压和电流也应为正弦波,一般靠交流变压变频器提供。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常采用自控式,也需要位置反馈信息,可以采用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的先进控制方式。

  两者区别可以认为是方波和正弦波控制导致的设计理念不同。最后明确一个概念,无刷直流电机的所谓“直流变频”实质上是通过逆变器进行的交流变频,从电机理论上讲,无刷直流电机与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相似,应该归类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但习惯上被归类为直流电机,因为从其控制和驱动电源以及控制对象的角度看,称之为“无刷直流电机”也算是合适的。

网上大多是这个意思。
现在好多国外的伺服电机都是无刷的,就是转子和定子反过来,这样即兼顾了无刷的耐用性又有了伺服的性能。不像之前的伺服都还是碳刷换向

那这样的话,伺服电机和无刷电机唯一的区别只是在定位上的区别? 其实都是同一个妈妈?

网友:
我一个个回答。但我是凭印相说的,最好可以自己查一下。
1.不管国产还是进口的无刷,现在都分为带霍尔和不带霍尔两类。 模型里除了车模,很少有用带霍尔的。如果是两极转子,霍尔只有三个。120度一个。定位120度有意义吗?
2.不是用了光电码盘就叫伺服。如果这个马达,能有一个驱动器让它转几圈并能指定停在某个实用的细分角度,应该才能叫伺服马达。
3. 如果谁能做一个控制器,能把普通无刷电机做到上面的要求,也可以叫伺服马达。
4.伺服电机里面,无刷电机只是其中一个零件。还要加光电码盘(还有霍尔的),信号处理。

楼主:
哦。。往细里分析。原来是这么些个讲究的。的确没错。霍尔大多是120度1个共3个。一般的无刷都带。模型就少带,只有车模有。恩。明白了。

霍尔的定位比较粗糙对吧。不知道用来攻丝有意义么?不过的确有见过有人用来做攻丝的。用伺服来做主轴的话,这样高精度定位,。也就是个攻丝。多转个120度,主轴就会深一点,如果主轴配合下刀位置不准,是否就会被工件拉扯住?主轴的伺服的精确定位就是防止这个?还没用过机器来攻丝。日后还会有接触。可是不想钱折腾得打水漂。baidu搜索也会。找了好多资料看。懂得个大概。说法太多。不知道该信什么

网友:
机床攻丝,分刚性攻丝和弹性攻丝。
钢性攻丝,很难。用同步带驱动的主轴,就算是用伺服也是个难题。同步带会有迟滞和正反转的间隙,不好处理转多少角度进多少刀。 用电主轴直驱的好办些,但也容不得一点误差。
弹性攻丝,丝锥夹在一个可以伸缩的花键(跟花键原来类似的东西)上面。再连在主轴上。这个套子可以延轴向滑动,但和主轴一起旋转。一点点误差可以通动在花键上的滑动消除。丝攻就不易拉断了。

楼主:
原来还有这么个小东西。。。学到了。要DIY一个。。 再次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
酷猫兄,别叫我老师啦。我小年轻一个,脸都红了。 谢谢评分。 可以多多交流。呵呵。

楼主:
年龄不是问题。懂得比我多。就是我的老师。有何区别捏。呵呵。

网友:
diy个自动攻丝比较现实

网友:
用过40W的,芯改成ER杆,3000转速,无劲,失败。。转木头还行

楼主:
40w当然没力了. 参数也才0,0几牛米.怎么会够力呢?好像才0.017牛米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前些时间淘了两个Dunkermotoren的GR53X58直流电机,查到转矩17N.cm,启动力矩143N.cm,电机质量倒是非常不错!想改做主轴,还是觉得功率小了点,才60W

网友:
这里不是有人在用无刷电机带主轴,还是550W的哦

网友A:
用无刷电机驱动无动力主轴,其实非常之不错。 再带上速度闭环,铣金属“唰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无刷电机驱动无动力主轴,其实非常之不错。 再带上速度闭环,铣金属“唰唰。。。。”哦。

能不能推荐几款

楼主:
62直径的.我也知道铣金属刷刷的..

我想要50-57之间的.能铣铝刷刷的就OK了.速度不高.原速3000来转就OK 铣嘛.要雕刻我也有变速1:2 也有6000了.不行就加速到4000 来个1:2 上8000 也刷刷的雕刻了. 反正又不雕大幅面浮雕.时间上还是有耐心的  F1000慢慢来

网友:
上面的模型无刷都是短时间工作的,你叫它连续半小时输出个200W看看,保证立马就烧

酷猫大哥还没找到主轴么??  不如学我D个外转无刷玩玩

网友:
如果上那种房车用的无刷马达,200W持续工作比较难。 如果大脚车上的无刷电机(3674,或者更大的),配上一个散热片烧不了。
24V,10A   =250W这种电机在不要求非常好的散热条件下可以长时间运转。如果驱动无动力主轴,尤其在减速的情况下扭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多半时间没有250W的阻力。

当然指小型铣床,不上盘式铣刀。毕竟电机这么点大,功率是有限的。

楼主:
我看过好多模型用无刷.就因为模型无刷的扭力还是太小了. 0.0几牛米是普遍的.0.2以上的少得可怜.额定1牛米?那要多大的无刷?呵呵。已经不在我考虑范围内了。

57mm的无刷是最合适小JJ的。不会现得整体看起来头大脚轻。所以一直把目标锁定在这个直径的电机上。目前只知道 有霍尔的闭环无刷 57直径的。市面上普遍扭力额定在0.6牛米,极限是1.8牛米。比较满意。可是还是一直坚持寻找希望能找到更大扭力更高转速的。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寻找中。如果实在不行。看来只能定做了。

要是定做。有人愿意一起么 57直径 圆形 长度100mm 额定扭力达到1牛米,极限3牛米 额定转速6000转这样就最合适了。雕铣均可。

网友:
你可以算一下,6000转时 还能输出 1牛米   这个电调要多少A? 电源要配多大的? 如果是24V。

楼主:
可以用36V嘛 之前说那个0.6牛米的就有7A-8A了.当然.要是有0.8牛米也是相当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