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该设多少?

楼主(2010-12-08):
第一次装50的油机,不知道油门开多大的时候该对应多大的螺距?请模友指点!

网友A:
OS 50 发动机
20,26,41,46,70 (油门曲线,普通模式)
100,61,54,61,100 (3D模式)
Normal mode 0,5,9(初学桨角曲线)
Flight mode 1 disabled
Throttle hold -4,5,9
Normal mode -4,3,9(3D桨角曲线)
Flight mode 1 -9,0,9
Throttle hold -9,0,9
以上供参考,根据感觉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