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种直升机专用的测试台

楼主(2010-12-09):
直接在地上调飞机很麻烦,因为会担心飞起来后乱飘或者因为没调好而摔飞机
最好有这样一种东西
核心部分是一个大轴承,与主轴轴线重合
大轴承连接上下两个平台,可以相对转动,而且阻力十分小
上面的平台固定直升机的脚架
下面的平台尺寸与主旋翼旋转面相当,可以稳固的放在地上,在外场可以通过钢钉固定在土地上
这样在调飞机的时候就安全多了,尤其是调整陀螺仪和尾舵机
调双桨可以在周围放上防护网,由于平台很重或者与地面连接牢固,可以放心大胆的将油门推到最大
配合仪表还可以测试最大油门时的温度、电压电流等,比赛前还可以用来测量噪声

网友:
想法不错,期待高人设计一个,楼主也可以尝试着弄一个造福坛子里的各位

网友:
以前做了一个,

网友:
最好做成磁悬浮的,象指南针一样!,用轴承的话有摩擦阻力的,

网友:
  我曾有過這樣的想法!

不過,後來能把機機飛起來的時候!

就知道祗要手快,是可以直接在空中調機的!

所以有遙控直昇機那麼多年了,都沒有這產品出現!

那些亞拓生產商更希望你摔機買配件也不生產這些好東西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了一个,551029

   這東西不錯!可以拿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