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天地飞8的魔友!!

楼主(2010-12-09):
本人有一台天8S控,固定翼灰机目前有五架,就是在玩的时候有点麻烦,也就是玩每架飞机的时候总时要事先调整控的设置,因为每架JJ的舵面,正反都不一样,天8控能不能把每架飞机的参数设置保存下来呢?如果行,应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用的是天8S的,你在关机状态下按住左下角最上边的那个钮开机,里边有设置,你试一下就行了,每次换飞机用同样的方法选相应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B:
天8S能存12组数据。

楼主:
好的,我来试试

网友C:
看看说明书 会累s !!!!!

网友D:
多看看,不要老问!

网友E:
可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