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升级短摇杆提问

楼主(2010-12-09):
请问有那为兄弟升级过JR遥控的短摇杆(JR短杆16mm),飞3D固定翼手感如何?

网友:
手感问题是自己感觉的哈

网友:
短的好呀,手感更是没得说,

网友:
俺只飞过3D直升机,感觉很好

网友:
手感怎么问啊。。。。要自己试验啊

网友:
我用了莲花头,手感不错!

网友:
棱形的用双指非常不舒服,dx8上得来的教训

网友:
DSX12 都配有

网友:
对我来说,短的好处就是遥控器放置的时候,不容易撞坏。

网友:
蒽,想换个

网友:
什么时候换一个试试 虽然技术部怎么样

网友:
原装遥控的摇杆都是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调长短的...,  个人认为: 摇杆长..., 控制角度精确些...!    摇杆短..., 做大动作时..., 手指的活动跨度...则不需要很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DX7。短油门行程。摇杆23CM,相当于图中中间的那种。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