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大家好。问一下笔记本
电池
可否用于动力电池。11.1V 的

网友A:
估计放电c数太小了吧。

网友B:
不行,放电电流太小。

楼主:
好的。谢楼上了。

网友C:
能用于用于遥控器

网友D:
估计不行,内阻、充放电流差点。

网友E(2011-01-13):
笔记本的电芯都是18650的,放电C数不小!!!其他各项指标都差不多,我就改了在用,只不过重量有点不敢恭维·······

网友F:
18650的锰锂也分“动力型”与“容量型”的,笔记本的估计是“容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