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的新问题!!!(舵机架基本算解决,现在发现打方向有嗡嗡的响声)更新视频

楼主(2010-12-09):
450sport把420炸了,于是想升级到520。今天到货,结果发现和sprot的舵机架很不匹配。。。。请问大家的520都是怎么装上的 强行把舵机的螺丝攻进去么,还是换舵机架。。。
等了将近2个周,现在又来新麻烦
实在有点等不及,用换了个长的螺丝 固定舵机的两个点 舵机臂选的孔还是比较合适的,现在又来新问题了
------------------------------------------
很小油门的时候,打左右舵基本没异常,但是当再多加油门(未起飞,但是打方向舵时机机会按照打的方向在地面转动),打方向舵,主轴附近发出响声嗡嗡的,以前没听到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炸鸡我才把报废的420升级成520,炸鸡中桨报废,后来我检查的时候主轴开100%油门还是没发现什么异常。)
我一会拍下来看能不能上传
PS 刚才又试了一下 悬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嗡嗡声貌似是尾轴附近的,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尾舵行程过长,我把行程设定在刚好滑块能卡到左右的两个边,然后尾舵不会吱吱响。加油门,当离左右行程大约1-2毫米的时候,就会出现嗡嗡的响声了。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4NzE2Mzky/v.swf[/wmv]

网友:
换个舵机架,几块钱

网友A:
不能强行。就是强行装进去了,舵机臂与连杆之间的距离也不合适,不是太近了,就是太远。
我的最初是把原装的DS420安装架重新攻丝,但有一个控没有攻好,勉强能用。
最好买冰人的尾舵机支架,一个38元,我的刚到货,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强行。就是强行装进去了,舵机臂与连杆之间的距离也不合适,不是太近了,就是太远。
我的最初是把原装的DS420安装架重新攻丝,但有一个控没有攻好,勉强能用。
最好买冰人的尾舵机支架,一个38元,我的刚到货, ...
能pm个地址么 再就是还有什么sport的升级件比较不错么 推荐一下~~

网友:
淘宝里搜iceman 冰人工作室

楼主:
新问题。。。。求助啊

网友B:
舵机抖舵了,估计齿轮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抖舵了,估计齿轮受损
是说舵机的齿轮么?尾舵机520是新的,刚刚装的 齿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换山寨舵机架,可以买蓝色的那种,配合SPORT颜色,金属的10几块钱

网友:
嗡翁 声貌似是 尾桨部分双桨,LZ可以 对尾仔细观察下

网友C:
我的 怎么一下就装上去了  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怎么一下就装上去了  奇怪了
520有四个螺丝固定 但是sport的架子只有两个孔 而且520自带的螺丝比架子的孔要大很多,扭不进去的。450原装的螺丝又太短,我换了两个长的才算解决,但是貌似稳定性不如4个螺丝的好。

网友:
买个520舵机架或DIY也行

楼主:
这个声音还没解决 大家帮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