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 FZ70S发动机调试心得

楼主(2010-12-09):
圈内朋友每每谈到YS发动机,总有种爱恨交加的情况,YS甲醇发动机以其精湛的工艺和超强的动力表现著称,但是公认难以调试,而且据说很“挑油”。上月入手一台全新的YS FZ70S,准备磨机后装在一架APOLLO 50 机上,发生诸多有趣的事。
在模友们反复嘱咐下,专门为它买了一箱COSMOS30%硝基甲烷的),配了一根13X8的旧桨开始磨车(原来是14X8的正宗APC桨,伤了桨尖后对称处理平衡的),主要是感觉这个旧桨够厚实,也够重量(转起来惯性比新的13X8),有利于稳定磨车;安装到磨车架上,按说明书的要求接好油管,主油针开了两圈(怠速油针没检查,多说一句,算起来也用了8台甲醇机了,我还从来没有自己调过怠速油针,一般情况下都是高手们代劳了,要不就是根本不用调),泵泵油,一次轻松就启动了,老老实实用中低速3500RPM以内磨了4280ML,快结束时试着加加速,还不错,心里想:不知道是自己运气好还是什么的。。。。。。,由于动力反应超强,自己没敢调高速就装机了,算是埋下了第一个隐患;为了美观,APOLLO 50机普遍采用倒装发动机方式,可是磨车是正装的,后来发现,这是第二个隐患。(待续)
装机完成后参加俱乐部的周六飞行,可以正常启动,可是油门一推过1/4就爆震熄火(感觉像是顶缸了的声音),检查主油针,居然只开了一圈,按说明书和磨车时的设定2圈,怠速无法稳定,推油就熄火;勉强设在1圈1/2的位置,1/3油门时就已经有很强的拉力了,没敢继续往上推,带点侥幸心理开始首飞,结果第三圈试飞降落航线结束时加速复飞,发动机熄火迫降,幸无大碍。(待续)
首飞就熄火迫降,很是不爽,看来真的不能小视朋友们的忠告(据说同样一台YS70,杨老师调了一晚上,油针是数着格子精确到2格以内的)。第二天就开始了YS70调试,居然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调副油针。
先把副油针关死数了一下初始开度,居然有2圈半,不是说明书上写的1圈,有点晕了,再看看说明书,副油针竟然是顺时针方向富油,逆时针方向贫油!看来真的要好好读懂说明书,认真的把说明书翻译在笔记本上,算是补课。
按说明书的方法,主油针2圈,副油针一圈,发动机基本上没法运行;明显富油,主油针关到1圈时勉强可以运行,加油就熄火,副油针还原到2圈半,主油针两圈怠速不稳,加速熄火,中间竟然发生5个启动机都无法启动的情况,拆电热塞放油,装回去也不行,用6S锂电加汽油机的启动器也是难得启动起来,差点没有解体发动机!后来发现油箱居然没油呢!
百般无奈之中,偶生一计, 跑到俱乐部把杨老师调过的那台YS70主副油针开度抄了(主油针2圈减两格,副油针一圈)顺便提一下,那台京商的竞速机的YS70是侧装的。就按这个数据设定,还是不行。无意中发现桨有点松了,塑料桨罩后面的防滑纹路都被磨平了,用手慢慢拨桨,到不了压缩冲程的上止点就开始打滑,桨和导流罩盖的接触面也被磨得很光滑。。。。。。就不在这里罗嗦了。结果是经过三天的努力终于调出了这台YS70,以下才是正文,心得:(待续)

经过第二次的试飞,小油针居然又开大了1/2圈才能正常加速,(解释一下:当时气温突降10度以上),看来想用好YS,必须要有随时调整的心理准备!
1.由于YS发动机的压缩比明显高于同类发动机(尤其是国产机),所以启动时压缩冲程定点前的阻力扭矩较高,同样运行中该点对桨的运动惯性的需要也较高,表现在一旦桨有丝毫松动都会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定经常是无法启动,所以选用导流罩时要选用优质金属后盖的,当然桨一定要上紧,保险螺母一定不可少!
2.在发动机磨合台上调好的发动机装上了飞机,一定还得重新调整。
2.1由于YS发动机的增压管在装机过程中换了或是改变了长度,会直接影响系统供油压力(单向阀前的油管越长,则供油压力越低),当然要调整了。至于是否一定要用YS原厂油管还有些朋友建议油管长度严格按说明书上长度定(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倒是不以为然。
2.2大概没哪个会把发动机倒装磨车吧?可是为了装机的美观,经常需要倒装发动机的,一定要重新调整。
3.还是因为YS发动机压缩比高的原因,压缩上止点燃烧室的封闭空间也较小,所以耐受富油的能力也较差,即略有富油虽不至于会“液击”顶缸,但是接近上止点时的缸内压力和温度会急剧升高,导致早燃,结果是发动机工作粗暴,常以类似顶缸的现象熄火,(要注意:此时非常容易导致螺旋桨松动)正确理解了现象,才能正确地调整。
4.说明书上给定的参考数据:主油针2圈,副油针1圈。靠不住!我的YS FZ70S出厂副油针是2+1/2圈,主油针开两圈正装磨车可以正常运行,加速过程正常;倒置装机后调整(室温20度左右)好后,副油针3+1/8圈,主油针2圈+2格;首飞前调试(气温8度左右)变化为:副油针3+1/2圈,主油针2圈+2格。

网友:
行家

4冲 就选YS   日系4冲的翘楚 用过它OS 都可以丢一边了

网友:
没看懂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
玩F3A或是3D吊机YS引擎是首选…..但我还是不敢用,懒人的我用OS就够了。

网友:
懒人都用Saito 稳定易调著称 国外叫老人引擎 省事

OS  是日系4冲3剑客  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也就比三叶好些

网友:
OS 最贵,哪里是低成本?

楼主:
再看看,又有更新了。

网友:
YS  比 os 贵多了  行家采用的

os 排在  YS  saito 后面 菜鸟学用4冲的器材

网友:
看来LZ已经中了YS的毒啦

网友(2012-07-14):
好复杂,准备弄台70玩玩

网友:
本人表示用三叶4冲机器玩像真机毫无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os72价格2280元,ys70价格2180元,saito72价格1780元,gk卖1880元,三种机器都有用,os是老牛,保养简单出力好,ys是野马,要你会驯它,还要好粮食伺候,他最能跑,saito是绵羊,听话,好用,声音独特

网友(2012-11-15):
这样的技术贴一定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