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冲程和2冲程

楼主(2010-12-09):
46级的2冲 和60级的4冲哪款性能好 特别是怠速的稳定性

网友:
单论怠速的话

应该是4冲比较好吧,只是这样听说的,没用过4冲。

网友:
怠速的稳定性4冲程比较好

网友:
 ,怠速要那么稳干嘛

网友:
四冲程相对比较省油,而且油门曲线相对平直。
但是多了一项维护——气门

网友:
玩過四冲就不想再玩兩冲了!

网友:
直机为啥不用四冲

网友:
同排量2冲功率更大。

网友:
四冲转速低,相同排量下,重量大,功率小,用到油直就不行了!

网友:
正用着61四冲

四冲不是一般的爽,我用三叶61感觉如下
1,明显比46两冲有力
2,怠速稳定
3,响应速度快
4,重量和两冲一样(四冲的小排气管太给力了)
5,超级省油(240cc油箱将近40分钟,两冲油耗的一半左右)

缺点,
1,转速慢,初次声音感觉不习惯。感觉像要熄火的样子,其实只是心里感觉
2,气门定期检查间隙
3,要用成品油,其实单油费和两冲差不多,自配油大概13.5一升,成品大概25块多,油耗是一半,油费基本差不多
4,用大直径小螺距浆,我用13*4的,这种浆明显比两冲用12*6的贵一些
5,初次投入比较大,相同力量的发动机四冲要花两倍的价格

总体性能超过两冲,明显感觉得出

网友:
一结构不同

二冲程摩托车的热力部分主要由气缸盖、气缸、活塞、活塞环等零件组成,四冲程摩托车的热力部分主要由气缸头、气缸头盖、气缸、活塞、活塞环以及配气机构组成。配气机构包括气门、气门导管、气门座、气门弹簧、配气凸轮、配气链条、配气链轮、链条张紧器、摇臂等零部件组成,

相比较而言,二冲程摩托车比四冲程摩托车体积小、结构简单、重量轻,制造维修方便。

二、工作过程不同

为使发动机能连续工作、燃烧,需要一系列动作按一定的顺序重复执行。首先将混合气体吸入气缸内,气体被压缩后燃烧产生膨胀,燃烧产生的气体从气缸排出。如此进气、压缩、燃烧、排气四个动作重复进行的过程被称为发动机的工作循环。

二冲程发动机曲柄旋转360°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即曲柄旋转一圈发动机燃烧做功一次,它是靠气缸壁上的扫气口、排气口完成进、排气过程的。四冲程发动机曲柄旋转720°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即曲柄旋转两圈发动机燃烧做功一次,它是靠配气凸轮来控制进、排气门完成进、排气过程的。

由于二冲程发动机曲柄旋转一圈做一次功,四冲程发动机的曲柄旋转两圈做一次功,所以二冲程发动机的扭矩较四冲程发动机均匀;同时在相同曲轴转速和相同工作容积的情况下,二冲程发动机输出的功率比四冲程发动机高一倍,但因二冲程发动机有扫气损失,并且换气时减少了有效工作行程,所以它的实际输出功率仅比四冲程发动机高50%~70%。

三、润滑方式不同

二冲程发动机有两种润滑方式,一种是混合润滑,即将润滑油混合在汽油中;另一种润滑方式是分离润滑,即利用机油泵,将润滑油打入曲轴轴颈等处,然后与新鲜混合气混合后一同进入燃烧室内烧掉。这样燃烧后形成的积炭和焦状沉积物会粘死活塞环,造成漏气,堵塞扫、排气口,造成功率损失,加速曲柄连杆滚针轴承的磨损。

四:冲程发动机的润滑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飞溅润滑,即利用发动机工作时运动零件飞溅起来的油滴或油雾润滑摩擦表面;另一种润滑方式是压力润滑,依靠机油泵,将润滑油输出到配气凸轮、气门摇臂等处,然后收集回来经过过滤后循环使用,同时还能带走摩擦部件的摩擦物(如铜屑、铝屑等)。润滑油不仅润滑了运动部件,而且还对气缸头起冷却作用,更改善了润滑条件。

相比较而言,二冲程发动机的运动部件润滑效果较差,零部件工作环境较恶劣。所以二冲程发动机比四冲程发动机寿命短,一般只有四冲程发动机寿命的1/3~1/2。

四、耗油量不同

二冲程发动机进气、排气过程只占曲轴转角的130°~150°,新鲜混合气先进入曲轴箱,当活塞下行时,新鲜混合气由扫气口进入气缸燃烧室,同时将残余废气挤出排气口(如图2)。为了使废气排出更干净,必然会有一些新鲜混合气随废气流出排气口,造成新鲜混合气的浪费,使油耗上升。

而四冲程发动机进气、排气共占曲柄转角的360°,排气时活塞上行至上止点,将废气强行排出,进气时活塞下行至下止点,进入的新鲜混合气几乎全部参加燃烧,基本上没有被浪费的新鲜混合气,因此油耗较低
五、排放不同

二冲程发动机在低速运转时,油门开度小,排气不充分,扫气不完全,燃烧室内新鲜混合气浓度低,会使新鲜混合气燃烧不完全,使废气中CH化合物的含量剧增;同时扫气时有一部分新鲜混合气随废气一同排出,混合气中的润滑机油燃烧不充分,也使排气中的CH化合物增多。

而四冲程发动机混合气中不含润滑油,有单独的进排气过程,新鲜气体全部进入燃烧室参加燃烧,几乎没有新鲜气体随废气排出。

根据国家标准GB/14621-93规定的摩托车排放标准,1996年1月1日起生产的摩托车,怠速法测量排气污染物CH化合物的标准值为:

二冲程发动机:7000PPM

四冲程发动机:1800PPM

这两种发动机磨合1000km时,CH化合物实际测量值分别为:

二冲程摩托车:大约3000PPM~4000PPM

四冲程摩托车:大约50PPM~400PPM

因此,二冲程摩托车排气中CH化合物的含量远远高于四冲程摩托车。

总的来看,二冲程摩托车的特点是:发动机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油耗大、排放高,结构简单,制造、维修方便,价格便宜。四冲程摩托车的特点是:体积大、结构复杂,油耗低,排放低,制造、维修较麻烦,价格相对较高。

网友:
和牌子有关   极品的2冲 和普及的4冲比 就没意义了

同个牌子  价位互比的话  看调教了

引擎靠调的

网友(2011-08-12):
看完此帖,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看完此帖,学习了

网友(2012-03-25):
唯一受不了的是4冲发动机振动太大了.感觉机身要散架一样恐怖!

网友:
其实不管两冲还是四冲调整好了稳定性都一样的!只不过各自特点不同而已!没啥可比较的!完全是个人喜好不同!

网友A(2012-04-24):
玩过4c就不想再玩2c

网友B:
都说四冲省油,我却没觉得!我却觉得和两冲差不多,或还大一点!觉得省油的可能是小风门的状态比较多的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