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舵机怎么与尾翼连接实现控制啊?

楼主(2010-12-09):
看了一些别人发的组装贴,对舵机与尾翼连接的细节一起看不太明白。
看到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行程控制和稳定性方面的东西没有提到。

我现在用的是小白那种机型的载机,看到有人在机身靠近尾部的地方掏了个洞,是把两只舵机分左右对装。只是不知道舵臂与尾翼之间是通过铁丝还是细线连接到尾翼上去的。如果用铁丝这类,要多粗多硬才行?感觉在控制时,拉肯定没有问题,但推的时候铁丝会不会被推弯了?是不是得采用木条或碳纤维棒?如果用细线,是不是翼两面都要有细线牵引才行?

有劳各位过来之人赐教啊!

网友:
是钢丝不是铁丝。用线的话是用大力马鱼线,两边要有张力才行。

楼主:
用钢丝也要两边都加力么?

网友:
一般小飞机用比较硬的钢丝,推都不会变形的那种,如果舵机装在机舱里,钢丝太长就不行,就要钢丝+木条。大的飞机方向舵用细钢丝两边拉。

网友:
1mm钢丝 加几个拉杆限位片

楼主:
感谢解答!: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