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搞把机器人用的枪,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12-09):
看到台湾人 跟小日本对战用的枪很是冲动,我也想装一把,
最以前的想法是在我以前那个三角桶里装一个激光,发射绿色或者红色的激光那种,但感觉激光那东西还是危险,功率太大了对人体有伤害,功率太小了就一个点没意思,我需要一根线出来,这就需要100MW的功率了 就危险了
所以想搞把实弹用的,淘宝上找了半天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 找什么?
各位模友 给点意见

网友:
说说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什么威力的,一枪打穿2mm的钢板?

网友:
XX弹电动转膛机炮,楼主想象力够强的话应该是可以diy出来的、、、

楼主:
宽度应该不超过舵机吧  具体也没个底 大概40X100左右,打打子弹就行了
伤不到人  但不能毫无威力

网友:
BB蛋???

弹簧机械力量??还是电机发动???还是充气的???

配件好买,管,专用电机等等,当当网多

网友:
哈哈,我有一种威力大的枪设计,就怕你的机器人重心不稳,直接被后坐力K倒

网友:
花几千块买激光切割机上用的激光管, 那个能切木头还能切肉。

楼主:
都很过分啊 我手上那点破工具只可能加工钣金  要是有台雕刻机 估计我也自己DIY了 暂时还不考虑
实用的威力小点的 但是有射程的 都成

网友:
射程好远力度如何??
用电机加弹簧 或者橡皮筋 自己设计一个和气X结构差不多就可以了撒,就看用气体还是用弹力了用气体估计还得力气大点,气闭性能要好点,直接用弹力最简单。

用电机加减速齿轮拉动弹簧或者橡皮筋,可以自动发射拉。

有个齿轮图参考哈

网友(2011-04-21):
自己去弄个单发弩不就OK了?弹簧发射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