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号,的动力问题。力求高速

楼主(2010-12-09):
最近入了一台凤凰号,动力配置是店家推选的,XXD2212,3500KV电机加好赢40A电调。在飞的过程中油门过半后电机经常会有卡油现象。不知的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我自己就怀疑是电机问题,可能因为电机过于高速,电机性能跟不上。不知这个猜测对不对。
现在就想换过好的马达,不知用那那个牌子的马达好点,最好能把型号和所配的浆也表明一下。

T1wZpzXkNkXXX6sWE4_052023.jpg_310x310

网友:
那就朗宇的2212

网友:
外转2215以上级别,KV2700以上

内转更好,2838以上

桨不能太大,4.1到4.75

目前在用FSD 2835 KV3500 4.5X4.5

网友:
电机性能跟不上。

网友:
电调换高进角

网友A:
电调上设置成高进角有可能能解决。
我上周在后沙峪看到一位台湾模友的凤凰号用的是某德国品牌B28级别内转子电机,据说是kV2800的,用EMP 5×5快速桨,还上的4S电池,全油能从电池抽出100A电流……

网友B:
外转2217/2600kv+50A电调+6030APC+4S/2500/25C,速度实测破160…..提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设置成高进角有可能能解决。
我上周在后沙峪看到一位台湾模友的凤凰号用的是某德国品牌B28级别内转子电机,据说是kV2800的,用EMP 5×5快速桨,还上的4S电池,全油能从电池抽出100A电流……

是APC4.75x4.75的桨、  蝎子120A电调、Hyperion 4S 2600 45C电池

网友:
要高速很简单,搞个大涵道上机

网友:
乱七八糟 楼主仔细甄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转2217/2600kv+50A电调+6030APC+4S/2500/25C,速度实测破160码…..提供你参考!!

关键词:kV2600电机,4S,6寸桨。
这样的配置已经不会有速度了,因为地面一推油电机电调电池都冒烟了。

网友C:
上个2年前的录像,我只用的40A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kV2600电机,4S,6寸桨。
这样的配置已经不会有速度了,因为地面一推油电机电调电池都冒烟了。

呵呵! 时在是很不巧,刚好我实际上的配置就是这样!!!
外转2217/2600kv+50A电调+6030APC+4S/2500/25C雷达枪速度实测168km

关键词就是:kV2600电机,4S6寸桨

实际电装+实际测出!!
不是理论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2年前的录像,我只用的40A电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yODI2NjQ=/v.swf

b,有兴趣你的电装,分享一下你的电机,两年前的飞机,还记得电机装多大的吧?

网友:
我就用你说的设备来飞都没事啊!是不是电机坐没装好的半油就有共震,全油就没事吧!如果是这样的就电机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时在是很不巧,刚好我实际上的配置就是这样!!!
外转2217/2600kv+50A电调+6030APC+4S/2500/25C,雷达枪速度实测168km

关键词就是:kV2600电机,4S,6寸桨

实际电装+实际测出!!
不是理论喔!!!

用那么大的桨强行压榨动力有什么意义呢?本来飞高速就应该用大螺距小桨来提升螺距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2217/2600kv+50A电调+6030APC+4S/2500/25C,速度实测破160码…..提供你参考!!

给电机连接~!2217只有KV2300和3600,没有你说的2217 KV2600!

网友:
2212肯定不行啦,没有300W的功率就别想有啥速度了。可以随便用一款直机电机,3600到3900KV,用APC4.1*4.1桨(一定要原厂APC,其他绝对不行)电调40A,电池20C以上。这样速度轻松上150

网友(2011-01-11):
我用2218**3800KV   4.1*4.1 的APC浆

网友:
建议各位,功率计接上去看看,没冒烟不表示没有超标

网友:
前两天用HK2221-8 (3590KV) +APC4.75x4.75 +3S 2200 35C +60A电调
一量 超过70A

3500KV + 3S +4.75x4.75  想要用50A电调恐怕远远不够阿

网友:
最近我也在困惑,TAOBAO上我没找到高KV又是螺丝能上在屁股上的电机
目前我用XXD2208 ZTW30A 3S 2200MAH 6030浆飞的视频

想获得更高的速度,不知道上4S电池 其他不变 应该换成什么浆能提高速度?目前手头还有4.75*4.74emp 和5*5的浆,请指教?2208电机是否能承受4S电池呢?

网友:
此机严格来说不属于高速机,厚机翼+大机头,飞机前视横断面风阻颇大
因此并不适合使用高kv电机使用,转速适当降低再增加桨的尺寸,用此来增加扭力,这是当初改变电装的构想,毕竟拿个跑车发动机装在卡车上,再怎么好性能的发动机都无法发挥原设计者付予的任务

还有一点要考虑的,高kv并不等于高速,除了配上适度小桨之外,航模本身的重量与风阻大小,这都会是构成影响速度的重要因素

2218/2600kv+50a电调+6寸桨+4s/2600/25c 这是实际搭配出来,飞过数次并实测168km/hr,不是理论,也没有口水,提供你参考!!

网友:
顶楼上 求2218 KV2600电机购买地址,M我说一下  跪谢了。我跑150就满足了

网友:
换个64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