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90Q用于8轴飞行器的探讨

楼主(2010-12-09):
90Q用于8轴飞行器的连接方式如下,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

仅个人意见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对的。

网友:
1,2,3,4上的两个电机应该是同向旋转,否则会航向旋转有问题

网友(2011-07-16):
楼上的意思是每轴上面的两个电机装一样的桨,而楼主的图片是每轴上两个电机一正桨一反桨

网友:
飞起来没问题,但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楼主:
为什么会大打折扣呢?